抽屉滚轮的外部为什么是POM?

楼主(2024-03-18):
抽屉导轨有滑动的,也有滚动的。滚动嘛,摩擦力应该比滑动小。

滚动导轨所用的滚轮,里面也是轴承,外面包的是POM或尼龙。

为什么要包POM?直接用轴承有哪些问题?
谢谢!

网友:
塑料噪音小,比金属软

网友:
静音摩擦系数小

网友:
抽屉一般也不重,用POM噪音小,又好加工一点,重量还能轻一点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静音,低廉

网友:
POM自润滑

网友:
应该是便宜吧

网友:
塞钢应用很广。

网友:
低摩擦,易加工,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