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散热器的选用

楼主(2024-03-18):
求教各位大佬,功率12瓦的器件,需要配多大面积的散热器?温升控制在20-30度。

网友:
建议上个图,无图说什么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参考12w~24w的LED灯板的散热

网友:
这个器件效率多少?功率*效率=发热量
换热器类型  效率?另一边介质的流量,温差。
嗯 打的就是能量守恒的思想 估算下就好了

网友:
好像12w的功率电阻散热片最多是做个铝片夹子夹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