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好加工

楼主(2024-03-18):
有一块400*800*20的大铁板,上面安装直线导轨,下面安装滑块。为了确保两个安装面平行,有两种方法:
1,整个面都加工,再以这个面为基准,加工另一个面。用大水磨加工,这样貌似加工量很大。

2,先加工某方向的配合面,以配合面为基准,加工另外的配合面。用铣床加工,加工量少了,但是装夹似乎不方便。

我不大懂机加工,不知道怎么设计好,大家帮忙。

网友:
看精度要求吧,如果精度要求高原则肯定选下者,但看楼主要装导轨,大概率选下面这种

网友:
导轨左右没有限位,靠销都没有,说明选的导轨精度也不怎么样,普遍做法第二种,

板下面滑块的沉槽要么不要留,要么在最短距离上一刀拉透,

加工件,尽可能把零件做成通用的,或者不用就不用,小零件一个材料费几分钱,加工费大几十。都在人工费上。

尽可能一刀完成的,不要做多刀加工,

网友:
第2种装夹还好了。四个装卡夹死

网友:
跟你无关,如果是精密件,最好应该是刮刀出手,就是钳工通过,印泥拓印的方式,保证四个滑块接触 面一样,别人没有什么工艺能保证平面度,
如果你不用精度,如随便搞

网友(点评):
M73100该可以吧

网友:
一次装夹,加工出两道槽

网友:
安装面有定位台阶最好,一个精度好保证,第二好装配

网友:
再优化下第二种吧

网友:
如果让配合面凸出来行不行?在钢板上焊几块小板,在小板上加工平面钻孔,这样既减少加工量又方便装夹

网友:
导轨配槽 滑块配凸台 然后去磨平 总之要求磨就尽量减小面积

网友:
第二种不要挖槽,用定位销来定位滑块。加工一面再加工对面导轨槽

网友:
平台的加工手段嘛,磨后刮研,但4个小凹陷需要有测量手段,或者在装配工艺上想办法,个人觉得设计有些许问题。还有,是否需要刮研另说,磨过是否就可以了需要看你要求的精度,真的需要0.01或者更低的精度吗?需要你自己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