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孔加工请教

楼主(2024-03-18):
有一塑料零件的内孔是一个异形孔,上端是圆孔,下端是腰形孔,怎样加工才能保证连接处光滑过渡?

补充内容 (2024-3-20 08:41):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导,基本上是机加不出来了,昨天问了接单的机加厂,他们也没有透露怎么加工,后续如果能剖开的话我剖一个看看再贴上来大家看看。
另外这个是一个喷液的孔,要求粗糙度小于0.8,为了使喷出来的液体不散,孔口不能由毛刺,同时为了批量一致,孔口形状要一致。

网友:
这种能用加工达到吗,我们这铸件和3d打印有类似结构,基本没有公差要求

网友A:
塑料零件,开模做吧

网友:
你这个塑料件是机加的?这么小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零件,开模做吧

问了注塑厂说开模做不了,机加厂说可以做,我担心机加出来的跟要求不一样。

网友(点评):
大概率机加工没看懂图纸,这样的孔机加工是不可能做出来的,铸造倒是可以,注塑不行,芯模抽不出来。

网友(点评):
我想学一下他们怎么做,我这打1.5的直孔尺寸也不太能保证

网友:
定制对应尺寸的刀具。。。。。直接干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注塑厂说开模做不了,机加厂说可以做,我担心机加出来的跟要求不一样。

你在图纸上标注一下,过渡圆滑,镗刀应该可以搞定,但是有个问题,第一张图3mm的尺寸很难保证也很难测量

网友(点评):
φ1.5的孔,镗刀怎么弄?我好奇

网友(点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7&id=642013560681&ns=1&spm=a21n57.1.0.0.438446cbMaz6pD&skuId=5040677074023 精密镗刀

网友:
左边的大口在外面可以加工,右边的有点悬

网友:
应该是加工中心的活,大概是刀大小的问题

网友:
做一把成型刀,完毕

网友:
加工是很难的,连接处肯定处理不好的,

开模具做,腰形孔部分,类似扇形,可以靠虑强脱模,不知是否能行,这个需要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注塑厂说开模做不了,机加厂说可以做,我担心机加出来的跟要求不一样。

给出你的应用场合,给出你的过渡光滑定量要求。

网友:
按比例看壁厚也不厚吧?1.5孔干通了,做个模芯搞进去,加热?然后...

网友:
楼上几位看懂图纸的继续跟帖,下面3mm部分的孔是圆孔φ1.5-2x0.8-R0.4的鸭嘴型孔,要是非要加工的话得用<φ0.8的铣刀在五轴中心上加工。想想有没有难度。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导,基本上是机加不出来了,昨天问了接单的机加厂,他们也没有透露怎么加工,后续如果能剖开的话我剖一个看看再贴上来大家看看。
另外这个是一个喷液的孔,要求粗糙度小于0.8,为了使喷出来的液体不散,孔口不能由毛刺,同时为了批量一致,孔口形状要一致。

网友:
这么小的孔,用针头大的铣刀钻进去是很难达到0.8的粗糙度的。订制这么小的成型刀具比加工件贵得多,还用不了几次。
考虑一下热铆成型的工艺吧。用铜棒车成内孔的形状,加点缩水尺寸,末端用电热丝加热,烧够温度了把塑料烫软,等塑料凉了,变硬了再抽出来。实验记录出最理想的温度和冷却时间。似乎这样做还比较有性价比。

网友B:
大端口可先开模热成型。从目测比例来看,外径应是5mm,但总长多少?这样的小零件,长了的话难加工。可做专用刀具。先钻,后铰。小端若也是扁平的,很难保证粗糙度。

补充内容 (2024-3-21 14:00):
感觉开模吧,模芯做成图示这样的

网友:
是这样的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端口可先开模热成型。从目测比例来看,外径应是5mm,但总长多少?这样的小零件,长了的话难加工。可做专 ...

楼主:
谢谢指导,跟模厂沟通,要开模注塑的话,跟您说的差不多,将上端圆孔直径做成大于等于下端腰孔的长端,然后从上方出模芯。外径是φ4mm,长度是12mm,材料是pps,属于热固性材料。

网友:
模芯怎么抽出来?

网友:
21楼说得很清楚了。具体材料应用可参考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5760249

网友C(2024-09-27):
兄弟,你好,上次求助磁力问题的,感谢你的帮助,作品效果达到预期,麻烦您加一下我微信:Robotarms或者留个支付宝账号,请你喝杯奶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好,上次求助磁力问题的,感谢你的帮助,作品效果达到预期,麻烦您加一下我微信:Robotarms或者留 ...

你太客气了,心意领了,大家以后多多相互交流学习。

网友(2025-06-04):
我的建议是避免这样的设计

网友:
两截分别加工,胶粘接。

网友:
定做成型刀

网友:
做非标钻头(后侧带锥度的钻头),一钻下来

网友:
这个应该是喷嘴吧,用来喷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