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这三个滚筒和型材固定呢

楼主(2024-03-19):
新增一个铝型材,

如图:这是个简图,这里有三个滚筒,还有根型材,型材上面有点负载,旁边这个圆盘下面装电机,可以旋转,我还想把这个滚筒往两侧加长一点,往支撑板那边最好也能加长。铝型材和滚筒要能调节高度。在不移动其他零部件的前提下,有什么好的方式,节省材料,然后把这三个滚筒和型材固定呢?

网友:
三个滚筒共同穿过的支撑板,加厚,加宽,可以考虑下

网友(点评):
现在想两侧加长一点这个滚筒,往支撑板那边方向也要加长的,但那边的空间有点不太够,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在现在的钣金基础上折出来一块做支撑板

网友:
滚筒和滚筒固定架做成整体,一个面板状的,滚筒下方安装挡板,防止输送东西下落。滚筒整体架子,通过螺栓连接到地面立起来的柱子上。有个疑问,你的操作面板干嘛在这里,多不方便啊。

网友(点评):
之前的老图了,想改进一下,之前不是用的滚筒,所以才说最好其他东西不动

网友:
空间不够,把里面东西加大,还要好方法,少花钱,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