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扭矩+减速机增比跟联轴器容许扭矩的关系

楼主(2024-03-19):
如题,联轴器选型的时候容许扭矩是不是需要大于伺服加上减速机的扭矩,比如400w 电机,配个20比减速机,输出扭矩25NM左右的话,联轴器选多大的?要大于25NM吗?
(如果机构实际使用时,需要20NM左右的输出力的话。联轴器选的容许扭矩小于20NM,是不是会坏)

网友A:
考虑一下急刹急停的状况就不需要发帖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急刹急停的状况就不需要发帖问了。

是的,就是感觉不对,又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所以需要大神指点,给个准确答案,或者能多指点几句,让我更清楚的学习更好

网友B:
就我的经验来看,联轴器至少要大于实际的输出扭矩
容许扭矩小于实际的输出扭矩,也不一定就会马上坏,看小多少,差的越多越影响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我的经验来看,联轴器至少要大于实际的输出扭矩
容许扭矩小于实际的输出扭矩,也不一定就会马上坏,看小 ...

大扭矩的联轴器不好选,选半天没合适的,丝杆小,出力能达到,电机加减速机后出力也能达到,直径小了,联轴器就不好选了

网友:
第一,配伺服联轴器要控制重量 ;第二,要精密一些;第三;联轴器承受扭矩要大于减速机输出扭矩,具体量根据工况选

网友C:
1,机构实际使用时,需要20NM左右的输出力。你选输出扭矩25NM的减速电机小了。2,联轴器选和输出扭矩相近的就可以,你这种情况就选稍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机构实际使用时,需要20NM左右的输出力。你选输出扭矩25NM的减速电机小了。2,联轴器选和输出扭矩相近的 ...

好的,谢谢,我刚又算了下,我实际大概需要12NM的输出扭矩,电机也够了,联轴器我再找找,膜片式估计没有,找找别的看看

网友:
可以看一下这个选型指南,应该可以帮到你。

网友:
这里有一个联轴器选型指南,应该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