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钢和中碳钢

楼主(2024-03-19):
235切割后可以直接加工,20号船用钢也是如此,20号钢板船用的话切割后不需要正火,直接加工。 因为船用钢板比较大,也没法正火。

对于中碳钢比如45号钢,切割后,切割处相当于淬火了,一定要进行热处理,比如调质,比如正火。 不重要的场合选用正火代替调质即可。比如大墙板使用A3,切割后即可加工。但如果要使用45号钢,切割完了,切割处硬度高,没法直接加工的,所以一般墙板不用45号钢。

那为什么墙板不用灰铸铁? 首先灰铸铁是铸造件,通常用于机床床身,其次市场上也没有大块的铸铁板选用,所以一般的墙板都用A3钢,很少用铸铁做墙板。 用铸铁行不行呢? 也是可以的但成本高呀,没有直接的板选用,那铸造出来成本就高了。

网友A:
不是铸铁不行,是铸铁成本比45钢贵近一倍,今年A3价是5.6,H200是8.2,铸铁板材利用率不如A3,实际成本,铸铁贵多了
现在汽车都不敢用铸铁发动机了,成本增加太多,一台1.5L的发动机,铸铁比铝贵15%以上,要是全铸铁,贵25%
你以为的没有,以为是差,只是商家为了省钱而已,
如果不信可以淘宝问价,同样100*100*100的材料,6061铝,A3/45钢,铸铁,你问一下哪个贵,最便宜的是铝,最贵的是铸铁,

网友(点评):
大的话一倍都不止,越大,铸造越难。

网友(点评):
铸铁一平方价格肯定不是两平方价格的一半。

网友(点评):
原来铸铁这么贵,为啥机床床身都是铸铁啊

网友(点评):
为什么机床都是铸铁,因为铸铁抗震,不变形,强度高,耐腐蚀,机床床身要什么,抗 震,不变形,强度高,耐腐蚀,

网友(点评):
好床子采用铸铁时效,现在有的床子都是钢板焊接,精度保持能力差。

网友(点评):
铸铁比钢板贵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铸铁不行,是铸铁成本比45钢贵近一倍,今年A3价是5.6,H200是8.2,铸铁板材利用率不如A3,实际成本,铸铁 ...

我们这里铸铁一公斤是1000克

网友(点评):
我们这也是,1000克铸铁一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