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电机当轴承座使用,是为什么?

楼主(2024-03-19):
今天车间里在拆一个旧的螺丝机,我发现平台底部的一个轴,用了两个电机,其中一个电机没接线,完全就当做轴承座来使用了,不禁感叹,难道一个电机的价格比机加的轴承座和轴承的价格还低了吗?大家看看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考量?

网友:
设计的初衷是左边电机往左边拉,右边的电机断电。右边电机往右边拉的时候,左边电机断电。
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保证同步带始终是处于紧绷状态,消除电机启动的机械齿轮间隙,消除同步带的弹性导致的滑块虚位(电机转动了,但是滑块没有动,要先把同步带反向绷紧之后才开始动。)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滑块的移动精度。
现状是有一个电机没接线。

估计有几种原因:
1,这个设备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也能满足实际需求。
2,写PLC程序的工程师搞不定这样的控制程序,就放弃了一个电机,其实也能用。
3,两个电机,一用一备。
4,零件设计来自于通用的量产的标准机型,所以两边都有电机安装位,为了适配左右脚互换的场合。
5,图纸是网上下载的,或者是前前前前辈留下的非物质遗产,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祖宗之法不敢改,祖传BUG不敢修。
6,巴拉巴拉……

网友(点评):
分析很到位

网友(点评):
看吧,这个才叫专业

网友:
我猜是把步进电机当阻尼用,使带轮可快速停止。

网友:
可能那个步进坏了,废物利用,好的也是几百块,成本跟工件加轴承价格差不多,也能替代

网友:
我怎么感觉有类似的老帖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冗余结构,附送备件

网友:
老帖子、电机便宜

网友:
二手57电机,一个23,比哪便宜多了

网友:
不用的废电机扔了可惜当轴承用用也行啊废物利用吗

网友:
如果当初是有设计,怎么看两个电机都得是一个品牌或者一个型号吧,一个雷赛一个国产

网友:
步进电机比机加轴承座便宜,而且还阔以备用。。。

网友:
长见识了,还有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