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管曲率半径和管径的关系

楼主(2024-03-19):
弯头中心线的半径是曲率半径,请教这个曲率半径和管径是什么关系呢?如果管外径是48.26,管内径是40.92,请问弯头中心线的曲率半径应该是多少呀?

网友:
长半径约为1.5D,短半径约为1D,D是公称直径,具体差标准

网友:
还有加长半径3d,5d,看你要多大。

网友:
有个公式,我记不住。

有表查的。

我用的时候软管折弯半径按1.5倍直径,硬管按2倍,大差不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