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宏程序

楼主(2024-03-19):
昨天略微涉略SW宏程序,今天想整个一键出CAD及PDF的宏,奈何,不会设置宏读取图纸名称,再把红圈那设置成对应图纸名,以致出的CAD及PDF都是固定名称,有没有大佬知道咋先读取图纸名。感谢。

网友:
描述一下你的需求,

网友(点评):
先定义,识别图纸名称变量,在用该变量替换红圈图纸名,

网友:
工程图下导出PDF+DWF,部分宏
Dim swApp           As SldWorks.SldWorks
Dim swModel         As SldWorks.ModelDoc2

Sub main()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swModel = swApp.ActiveDoc

' Check to see if a drawing is loaded.
If (swModel Is Nothing) Or (swModel.GetType <> swDocDRAWING) Then

swApp.SendMsgToUser ("To be used for drawings only, Open a drawing first and then TRY!")

' If no model currently loaded, then exit
Exit Sub

End If

Set swDraw = swModel
Filepath = Left(swDraw.GetPathName, InStrRev(swDraw.GetPathName, "\"))

If Dir(Filepath & "导出图纸", vbDirectory) = "" Then ' Change Sub folder Name here
MkDir Filepath + "导出图纸" ' Change Sub folder Name here
End If
Filepath = Filepath + "导出图纸\" ' Change Sub folder Name here

Set swCustPrpMgr = swModel.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
   swCustPrpMgr.Get3 "", False, "", Value 'Change here the var revision "Rev"

FileName = Mid(swDraw.GetPathName, InStrRev(swDraw.GetPathName, "\") + 1)
FileName = Left(FileName, Len(FileName) - 7) & "" & Value & ".pdf"
swDraw.SaveAs3 Filepath & FileName & "", 0, 0

'-------------------------------------------------- SAVE DXF

Set swDraw = swModel
Filepath = Left(swDraw.GetPathName, InStrRev(swDraw.GetPathName, "\"))
If Dir(Filepath & "导出图纸", vbDirectory) = "" Then ' Change Sub folder Name here
MkDir Filepath + "导出图纸" ' Change Sub folder Name here
End If
Filepath = Filepath + "导出图纸\" ' Change Sub folder Name here

Set swCustPrpMgr = swModel.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
   swCustPrpMgr.Get3 "", False, "", Value 'Change here the var revision "Rev"

FileName = Mid(swDraw.GetPathName, InStrRev(swDraw.GetPathName, "\") + 1)
FileName = Left(FileName, Len(FileName) - 7) & "" & Value & ".DXF"

swDraw.SaveAs3 Filepath & FileName & "", 0, 0

swDraw.Save

'swApp.ExitApp '关闭SW软件
End Sub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点评):
论坛,高手如云啊

网友A:
宏怎么用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怎么用都不知道

很强大,可以了解了解

网友:
Dim swApp As Object

Sub main()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If part.GetType = 3 Then

part.SaveAs (Left(part.GetPathName, InStrRev(part.GetPathName, "\")) & Left(part.GetTitle, Len(part.GetTitle) - 6) & ".PDF")

swApp.CloseDoc (part.GetTitle)

End If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