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压力分析,求教

楼主(2024-03-19):
新人第一次发帖,求教压力方面的知识,如下图,客户需求压装力1000N,因为避位问题,现在压缸和产品受压点偏心88mm,压装块有四根导向柱,采用压力传感器检测力,客户感觉偏心对产品实际受压力有影响,要求计算产品受到的压装力,实在不会,特来求助,只求个大概压力

网友A:
条件不够,无法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够,无法分析

请问还需要哪些条件

网友:
导向柱的位置,肯定有影响,多大就不知道 了

网友B:
客户要求就改!!!偏心无法纠正过来吗?有导向影响可能不是非常大,但终究还是有影响的。

网友C:
肯定有影响,偏心会导致导向柱每个受到的弯矩都不一样,而导向轴是有间隙的。那么产品受到的压力就会不均匀

网友:
少条件无法计算

网友D:
仿真一下呗

网友E:
才1吨而已,导向柱做强壮一点,这点偏移量没多大影响,压力多大产品受力基本上也多大

网友(点评):
好好复习一下吧

网友(点评):
30吨的偏移都搞过,这1吨算啥

网友:
直接简单仿真一下不就行了,或者理论力学,把力平移到中心,加个力矩

网友(点评):
他连力学都不懂,仿真个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一下呗

公司SW受力分析没买,很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影响,偏心会导致导向柱每个受到的弯矩都不一样,而导向轴是有间隙的。那么产品受到的压力就会不均匀

现在想的办法是计算间隙产生的角度,换算成滑动摩擦力,算损耗的力,老哥觉得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户要求就改!!!偏心无法纠正过来吗?有导向影响可能不是非常大,但终究还是有影响的。

能改就不来求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1吨而已,导向柱做强壮一点,这点偏移量没多大影响,压力多大产品受力基本上也多大

我知道没多大影响,现在是老外较真,我也确实不会,才来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想的办法是计算间隙产生的角度,换算成滑动摩擦力,算损耗的力,老哥觉得行吗

我觉得要算产品受到的弯矩。但我觉得你的客户,表达的目的是:他的产品只能受到垂直向下的力,不能承受弯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