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选型计算

楼主(2024-03-19):
图中是一扇门宽度517mm高度1200mm厚度20mm,重量5KG,门重心距离旋转轴中心57mm,两秒开启到90度,怎么选型电机需要用多大扭矩,希望各位加上计算过程和公式

网友A:
算出门的重力力矩Gx0.057/2=mgx0.028=5x10x0.028=1.4n*m            再算出门旋转的角加速度力矩由 I=m(质量)*r²         M=α *I  得出角加速度力矩M= 0.17N*m             那么折算到减速机输出扭矩就是1.4+0.17=1.57N*M  再由公式T=9550P/N 这里N是额定转速假设选择额定转速2500转的电机  那么P=0.328=328W  再算减速比 选配减速机 减速机选好以后328/减速比再乘以1.5倍富裕即使电机功率

网友B:
SW里面可以看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就是扭矩

网友A:
角加速力矩不考虑的话,只要算出门的重力力矩T=GXD/2/1000=0.15N*M     P=9550*T/N=0.5KW=500W  再除以减速比就是折算到电机的功率
减速比确定 2s 90度 即角速度45度每秒  电机角速度2500/60=41度每秒 可以选择减速比2:1的减速机  那么电机功率就是500W/2=250W
所以电机选择额定转速2500转  功率250W 扭矩0.15N/*M的电机  这里我没计算加角加速度力矩所以可以选择大一型号的电机   注意:这里我电机是按照2500额定转速算的,这个可以自己选2000.3000 1500的只要满足都可以

网友(点评):
新人想请教一下,为啥不是算惯量乘加速度呢,还有不是T=9550P/N吗,P=TN/9550,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刚参加工作,如有冒犯莫怪

网友(点评):
我打错了 是T=9550P/N

楼主:
没人吗

网友(点评):
以后别人让你设计运动结构最好让甲方在技术协议上把最大速度和加速度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加速力矩不考虑的话,只要算出门的重力力矩T=GXD/2/1000=0.15N*M     P=9550*T/N=0.5KW=500W  再除以减速 ...

重力力矩T=GXD/2/1000=0.15N*M        G=9.8    X是什么是门得重量吗是5KG话  D是力臂57mm                 电机角速度2500/60=41度每秒  电机角速度是转速*380/60  2500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是9.8x10

网友(点评):
2500这个是自己定的,看你的速度,你的速度不快,选择额定转速1500的也可以

网友:
200W电机+1:5的减速机,拿去不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角加速力矩不考虑的话,只要算出门的重力力矩T=GXD/2/1000=0.15N*M     P=9550*T/N=0.5KW=500W  再除以减速 ...

是不是搞错了,5*0.057=0.258,我是新手就是想搞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搞错了,5*0.057=0.258,我是新手就是想搞懂

用手机做昵称,不怕手机被打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手机做昵称,不怕手机被打爆吗

怎么改我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加速力矩不考虑的话,只要算出门的重力力矩T=GXD/2/1000=0.15N*M     P=9550*T/N=0.5KW=500W  再除以减速 ...

9.8*10,10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搞错了,5*0.057=0.258,我是新手就是想搞懂

我也以为是这么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出门的重力力矩Gx0.057/2=mgx0.028=5x10x0.028=1.4n*m            再算出门旋转的角加速度力矩由 I=m(质 ...

I=0.057*0.057*5*9.8=0.159≈0.16         角加速=2Πn/t     M=2*3.14*每秒0.16转/2=0.015   m=0.16*0.015=0.008     再加上力矩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I=0.057*0.057*5*9.8=0.159≈0.16         角加速=2Πn/t     M=2*3.14*每秒0.16转/2=0.015   m=0.16*0.0 ...

是的

网友E(2024-09-26):
引用 网友B:
SW里面可以看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就是扭矩

请问这个角加速度的时间怎么定?

网友B(2024-11-14):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角加速度的时间怎么定?

看你需要多久转完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需要多久转完一圈

请问是按照多久转圈计算,还是按照从0到额定转速这个时间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