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鼠标手势你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2024-03-20):
各位用SW做设计的,都习惯于使用鼠标手势吗,怎么样设置操作更方便

网友:
o(*≧▽≦)ツ:;:如果是我设计这个界面,
应该设计两层❝圈❞,内圈比外圈少一半,
并且有两次重复历史操作按钮❗

网友(点评):
啥好主意?solid edge就是这么个方式,然而这种方式有个重大弱点,就是操作起来不能快,很慢的,因为你分清出内外圈位置的。

网友:
不习惯  还是键盘快捷键适合我

网友:
工程图的手势用的多,其次就是把测量放在手势里面

网友:
给你看看我的,
用着还可以,顺手最重要

网友:
无所谓,一般是出图时候,画三维方便点,会用到。

要是真正设计东西的时候,不差这一点时间,直接就是去点的

网友:
S  快捷键 +鼠标手势

网友:
我是4分的,拉伸   切除  草图  测量

网友(点评):
开始用的时候也是4分,后来觉得不够用,改成8分了,再后来又改成12分,现在觉得12分也不太够用了。。。

网友(点评):
不常用的就没必要放进去了,拉伸切除草图测量这几个最常用

网友:
不设置,用不惯

网友A(2024-12-12):
怎么实现的,是用插件吗?

网友:
我认为手势主要给绘图员用的,设计一般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实现的,是用插件吗?

软件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