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电子齿轮比计算,请教

楼主(2024-03-20):
齿轮齿条结构,汇川伺服电机,18位编码器(262144),定位精度0.1,脉冲当量0.01。
齿轮2模24齿(分度圆150.72mm),减速比1:15
按照要求计算得出
电子齿轮比:A/B=262144/226080
电机转速n=60*100000/B=26r/min
这样电机转速太慢了吧,如何提高转速呢?只能通过改变脉冲当量来提速吗?

网友A:
提高电机转速,要不就该脉冲单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电机转速,要不就该脉冲单量。

好吧,改了脉冲当量不满足精度0.1的要求啊,

网友B:
现在汇川伺服电机在自动化行业占比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汇川伺服电机在自动化行业占比真大

宁德时代去年就开始大量使用汇川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宁德时代去年就开始大量使用汇川了

国产PLC,变频器,伺服目前老大

网友C:
改脉冲当量只是改变伺服精度,要提高电机转速只能改减速机或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脉冲当量只是改变伺服精度,要提高电机转速只能改减速机或齿轮

好吧

网友C:
不好意思,是我理解错了吗,我开始以为是齿条移动速度达到要求想提高电机转速,如果是齿条速度要加快,改变电子齿轮比是可以的,调整脉冲当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是我理解错了吗,我开始以为是齿条移动速度达到要求想提高电机转速,如果是齿条速度要加快,改变 ...

按照精度0.1mm的要求,脉冲当量假如0.1mm把脉冲当量扩大10倍,那么速度也就只有260r/min ,难道只有降低负载重量,减小减速机或者不带(配大的伺服电机)? 没有其他什么好的方法吗?如果是普通电机,额定转速3000r/min,那么减速机输出轴转速200r/min。为什么换了伺服控制精度高就不行呢?

网友(点评):
精度应该是机械结构,组装精度,减速机间隙,伺服电机本身决定的。和电机转速的快慢没有实质性关联(行程短的除外)

网友(点评):
首先不管你是什么电机,如果转速相同,输出转速都是由减速机决定,就算你换更大的伺服电机,输出转速也提高不了。其次你电子齿轮比算错了,应该用分度圆÷减速比,按脉冲当量0.01,应该是262144/1000,

网友:
像这种专业的问题,只能混混经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照精度0.1mm的要求,脉冲当量假如0.1mm把脉冲当量扩大10倍,那么速度也就只有260r/min ,难道只有降低 ...

多谢指正,机械减速比理解错了,机械减速比=输入/输出     理解反了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分辨率*脉冲当量*机械减速比)/螺距
等调试的时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