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架子的承载问题

楼主(2024-03-20):
我设计一个架子,上面是3层放一个100公斤箱体,然后方管布局大概这样,然后通过焊接成,假设不考虑方管截面大小,我有两个疑问
      1.焊接位置怎么分析强度够不够?
       2.方通布局这样是否合理?焊接强度够了情况下,整个架子是怎样的变形位移?

网友:
100kg 随便咋整都是够的

网友:
才100KG,三个加安全余量算500KG,随便拿个40的方管绰绰有余,侧面最好加个斜撑

网友:
这个理论的如果不好弄,你直接找个做结构或者焊接活的师傅,跟他像你这样描述一下,他直接告诉你用什么材料。
个人觉得,如果总承载就是100kg,30方管2个厚应该够了,如果考虑美观和强度(长了的晃动)40方管2.5个厚就行。
具体重心问题你得自己设计了,倾覆安全问题,我瞎叭叭不行。

网友:
上ansys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力学不懂,软件就能他懂了,你简直笑话。

楼主:
|njit洛基发表于 03-20 13:15才100KG,三个加安全余量算500KG,随便拿个40的方管绰绰有余,侧面最好加个斜撑
谢谢指点,我想知道怎么合理用料,在强度足够增加或者减少方管数。

网友(点评):
安全第一的时候就别老想着省料。

楼主:
|siralop发表于 03-20 13:26这个理论的如果不好弄,你直接找个做结构或者焊接活的师傅,跟他像你这样描述一下,他直接告诉你用什么材料。

个人觉得,如果总承载就是100kg,30方管2个厚应该够了,如果考虑美观和强度(长了的晃动)40方管2.5个厚就行。

具体重心问题你得自己设计了,倾覆安全问题,我瞎叭叭不行。
那是以什么依据来选材料

网友(点评):
就是做过几个,类比,行内要么做软件分析,要么做破坏性试验,你看做哪个?

楼主:
|ccxx13发表于 03-20 13:42上ansys分析一下

我想用proe的分析模块分析,可惜教程太少了

网友(点评):
你连力学都不懂,你根据什么相信你自己的分析过程是对的,分析结果也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proe的分析模块分析,可惜教程太少了

proe也有仿真吗?,我用的是creo,creo实时仿真每一次误点都卡死后来就把命令隐藏了,

网友(点评):
Pre/e要是活到现在,连那个力学仿真都没有,它早死了。

网友(点评):
实时仿真功能不是必须使用的。

网友(点评):
cero就是proe,Creo是PTC多个软件进行整合之后的总称,其中Proe也包含在内,名称更改为 Creo parametric,即主要的造型、装配、工程图、加工的几何软件。

网友:
方管不考虑截面面积都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