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复绕机,张力控制是如何做的

楼主(2024-03-20):
如题,像这种复绕机/绕线机,他们这种摆动杆是如何控制张力的?难不成是控制伺服电机速度模式或力矩模式,控制摆动杆的浮动吗,我这边需要做一套这种结构,还望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惰轮 猜测

网友:
伺服力矩模式

网友A:
张力控制有很多种方式

3#楼主说的 伺服力矩控制也是一种方式

如果需要敏感系数更高 更迅速的 也有用 低摩擦气缸+气动伺服比例阀,具体结构可以查一下纸巾机方面资料

也有比较粗糙的一种用 杠杆+弹簧+接近开关来回摆动。

  主要看现场应用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电机连接一个动态扭力传感器即可以调节力的大小了

网友:
线缆设备用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力控制有很多种方式

3#楼主说的 伺服力矩控制也是一种方式

老哥,你说的哪种弹簧的和磁粉阻尼的,不行,还是要一些张力控制精度高的,比如图中这样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个逻辑

网友(点评):
磁粉离合器 你百度一下

网友:
用张力传感器控制器来控制张力,通过放卷或段差来调节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