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包覆的问题,求哥哥姐姐解惑

楼主(2024-03-20):
草图画的是正的, 包覆以后 就是偏的,是为什么啊?

网友:
没有强约束导致的吧

网友(点评):
那是阵列出来的,所以就没标注尺寸

网友A:
solidworks草图图元强约束的画会变成黑色,你是要画刻度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草图图元强约束的画会变成黑色,你是要画刻度盘吗

是的,要画刻度

网友:
随形阵列特征会不会好点,

网友(点评):
好的,我明天去试试看 谢谢!

网友:
要细心一点

网友:
从视觉上看没有偏,也许那是你的错觉。

网友(点评):
我转成CAD 上看就是偏了

网友:
包覆应该是类似一张纸(图案)覆盖到曲面上,所以类似草图比如包覆到圆周面,相隔距离应该是这段间的弧长度,而不是正对投影距离,除非包覆面是平面

网友:
你这个草图和这个平面是在一个面上的么,或者平行么

网友:
你在一个圆的平面上画刻度,根本就谈不上使用包覆命令呀?

网友:
只有在圆柱面上进行操作,那才是包覆.

网友(点评):
那如果我想再斜面上画刻度呢, 基准面无法创建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