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问题,请大神帮忙指导

楼主(2024-03-21):
公司的产品中,有个关键零部件,就是不锈钢管,主要是304/316/316L的圆管,最近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部分不锈钢管折弯后变扁了。现在请社区里面的各位老师帮忙分析问题出在哪里?不锈钢管外径:2~6mm,壁厚0.3~0.5mm。大部分的都是这些。二次加工有滚环、压八爪、折弯等。为避免二次加工后出现破裂,之前一直要求退火,软化不锈钢管,供应商也有退火。就上周开始有一个0.5壁厚的长管子折弯以后,折弯处变扁,之前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我需要量化退火要求:退火温度、退火时间、退火后不锈钢管的硬度分别是多少?才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
感谢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工艺上能否做到分多次折弯?比如折弯成90度的分三次折弯,这样折弯处是不是不会扁得太厉害。

网友(点评):
我们折弯有60°、90°、120°。都是一次成型的。有专用折弯机,试过分几次折弯,也容易扁

网友:
里面填充点沙子进去

网友(点评):
里面放得芯片,不能填充沙子

网友:
壁太薄了,要不扁可以像楼上说的增加填料,要么加大折弯半径。

网友(点评):
我们试过0.5mm,0.3mm都扁

网友:
加热后折弯也是这样??

网友:
算你们的客户,之前项目都是自己做根管子丢给供应商制作PT100,你们还自己干,早点发帖就我们就可以换供应商了呀。
之前外协加工管子,回来激光焊焊接封口,电解,再发给供应商PT100,你们这一步到位了。
正好交流交流,你们尾部怎么处理封口的呀,之前研究过一段时间,没搞定。那个供应商让我们把管子发给他们封口,他们又不帮我们电解,装了PT100又不好电解。
我们PT100没折弯过,没这个需求,反正尾端线随便走,这里折弯结构没任何需求,之前别的项目有外2内1.5我们直接折弯器干的,也没看有瘪,更别说有退火啥的,我们之前买那钢管跟我们吹是无缝钢管,看样子估计也是钢皮焊接的,折弯也没听说裂过或者瘪过。

网友(点评):
我们都是用的无缝钢管,冲压成型的,或者长管子,前端封口。钢皮焊接,也太猛了。

网友(点评):
尾部直接灌胶就行了

网友:
像3楼说的,两端加长,里面填充干燥细沙(两端打扁密封),热弯后再切开两端倒沙。
以前液压站的铜管就是这样弯的。

网友(点评):
我们是装了芯片再折弯的,如果用这种工艺,折完以后我们就很难穿芯片和导线了

网友:
可能我描述有误,尾端确实大部分情况都是打胶固定限位,头端如何处理,之前网上查询有封口机,但都是大口径封口。
这么小的钢管如何实现封口而且不影响外观

网友:
材料韧性不够

拿这批材料和上一批 去做 金相做对比吧

网友(点评):
好的,可以试试

网友:
灌砂是对的,退火没多大用,固溶可以试一下

网友:
你们这批管是不是冷啊成型的。如果是单批的话先弯曲后做下固溶在进行最后弯曲会好很多。不锈钢一般1050,30分固溶退火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