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位机构设计问题

楼主(2024-03-21):
一固定转盘中间有一个旋转臂,可以绕中心旋转,请设计一限位机构,使旋转臂可以在0°~  720°的角度范围内旋转,超过角度范围时无法转动。
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网友A:
看一下汽车方向盘,他是怎么限位的。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可以参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汽车方向盘,他是怎么限位的。

看了一下,方向盘的限位是在轮胎处有尼龙限位。和上面的问题不太一样,我这边想的方式是用齿数比1比2的两个伞齿轮,加上一个凸轮机构顶升定位销来实现。

网友:
螺旋槽限位

网友(点评):
简单,可行,可靠

网友(点评):
有实例了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
如果轴空间比较长,可以做两级或三级传动,最后做个止位就好了。如果轴侧面空间较大,可以做传动比,但传动比要大于2,,例如做个传动比3的,旋转两圈,那边转了240°做个限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方向盘的限位是在轮胎处有尼龙限位。和上面的问题不太一样,我这边想的方式是用齿数比1比2的两 ...

传动比大于2,不然你转不满720°,会差点;另外转动角度误差多少,如果按你这个思路,齿轮配合是个问题,有间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方向盘的限位是在轮胎处有尼龙限位。和上面的问题不太一样,我这边想的方式是用齿数比1比2的两 ...

画图说明

网友:
1 凸轮限位,不过加工困难成本太高。
2.如果转轴上下无位移,可以考虑设计一个螺纹螺母结构,螺纹带动防转螺母上下移动,螺母有上下限位。简单方便

网友:
考虑做个二级齿轮,二级上放个限位

网友:
这个可否满足

楼主:
大概是这个意思

网友:
转速有多高,是匀速,还是可以加减速?不能布置电子传感器?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匀速往复转动的小机构,不能用传感器

网友B:
意思是小齿轮转轴两圈,凸轮轴转一圈,那可以考虑在凸轮轴上限位,用传感器啥的,一圈后马上把电机断电锁死

网友:
丝杆传动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小齿轮转轴两圈,凸轮轴转一圈,那可以考虑在凸轮轴上限位,用传感器啥的,一圈后马上把电机断电锁 ...

估计lz不想用电子

网友:
答案在4楼

网友:
重要的是rpm多高,撞击有多严重,如何自停,是否需要离合,或者搞个行程开关断电之类的,,,

lz都没交代清楚。

网友:
思路蛮好

网友:
第一反应就是回转气缸经常用到的油压缓冲器加硬限位

网友C:
但是估计制造成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估计制造成本高

这种呢

网友:
大小齿轮减速比

网友:
在转轴外圈做螺旋槽,刚好转过720度,用定位圆住销跟随定位。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