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属性没有中心图层

楼主(2024-03-21):
这是在网上看到SW文档属性

这是我的软件的文档属性,这个边界和中心线层在那里可增加啊,
下面图我建立好的图层都建好了

那位大师给指点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在菜单栏空白地方右键→工具栏→图层,然后新出现了图层工具栏,点击图层属性,再右边新建一个图层,修改名称、线型和线粗

网友A:
你该不会以为solidworks几十年就一个版本吧?一年一个版本,每个版本有不同的新增功能,这不太正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该不会以为solidworks几十年就一个版本吧?一年一个版本,每个版本有不同的新增功能,这不太正常了吗?

那个版本可以

网友:
图层是你自已建的。有了图层,建立标注格式时才能调用。。。。。。。先后顺序一定要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该不会以为solidworks几十年就一个版本吧?一年一个版本,每个版本有不同的新增功能,这不太正常了吗?

你是以的,是版本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