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克能镜面加工

楼主(2024-03-21):
豪克能镜面加工技术的滚压强化请问有谁家用过这个东西嘛
这个跟滚压镜面加工有什么区别呀
什么激活能和冲击能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
超声波滚压加工

  超声波滚压镜面加工机理是通过高频振动作用于待加工金属工件表面,使工件表层金属产生塑性变形,大幅提升表面光洁度。

   这种表面质量的改善是综合性的,既有硬度的提高,又有表面粗糙度的降低,同时也弥合了一些微观裂纹,提高了工件的疲劳强度。

   执行器以一定压力触压工件(压力大小精准可控),同时超声冲击刀具以每秒3万次的高频率对工件进行能量冲击。

   在车床上,用普通刀具将工件尺寸加工基本到位后,再用 超声波滚压镜面加工代替原普通刀具加工一遍,即可使被加工工件表面光洁度提高3级以上(粗糙度Ra 值轻松达到0.2 以下),且工件的表面显微硬度提高20%以上,并可大大提高工件的表面耐磨性和耐腐蚀性。

网友:
不错,我们公司可以把轴头磨削改为在车床上超声波滚压加工,以车代磨

网友A:
         这就是毫克能出来的效果,  就是效率太低,哈哈哈

网友:
这玩意麻烦而且效率低,还不如压光刀呢,工厂有个闲置的,二手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毫克能出来的效果,  就是效率太低,哈哈哈

这个是挂载在车床上面的嘛,加工一个要多长时间呀,
下量尺寸能控制嘛
我们对零件的同轴度和尺寸要求非常高
都在0.005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