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个减震机构是否可行?

楼主(2024-03-21):
初来乍到,各位大佬好,上图这是一个简易的小机器人底盘,属于小载重型,25KG左右,底盘我是这么布局的,前后有4个万向轮,中间两个驱动轮。

现在是这个驱动轮位置的减震,让我有点苦恼,这个样子等于驱动轮的固定在弹簧和弹簧内部的固定螺栓上,我不知道目前这个减震是否合理?恳请业内大佬看一下,给点建议

网友A:
看不太清,能再发细节么?弹簧中间是轴么?轴怎么固定的?

网友B:
参考一下 汽车减震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清,能再发细节么?弹簧中间是轴么?轴怎么固定的?

中间我目前打算是用塞打螺丝充当销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 汽车减震机构

汽车的减震机构不太适用,这个是小底盘

网友C:
穿过弹簧的杆需要导向

网友D:
1.轮毂电机的固定板看着有点单薄
2.弹簧外面两个支架是做什么,限位?
3.单靠弹簧螺栓,自由度太大,不稳定
4.可以考虑弹性机构和导向机构分开,设计一套独立的导向机构
5.或者可以考虑铰接,侧边铰接 或者前后方向一边做铰接,另外的一边做弹簧减震
6.根据需求考虑是否需要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过弹簧的杆需要导向

你好,这个杆子的向导是指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网友(点评):
大佬就是大佬,这一下就明朗了,我还以为是作者视角没给对,细看原来是大佬出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轮毂电机的固定板看着有点单薄
2.弹簧外面两个支架是做什么,限位?
3.单靠弹簧螺栓,自由度太大,不稳 ...

是的,针对你的建议,非常感谢
1、目前是2mm冷轧板做的轮毂固定
2、弹簧外面的支架是用来弹簧限位的
3、您的意思是目前双弹簧自由度比较大对吧?就是可能会不稳
这个设计是来源于你说的一边铰链,一边弹簧减震,我是有点懵逼哈,因为一边铰链,另一边弹簧的话,这个自由度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间我目前打算是用塞打螺丝充当销轴

是不是塞打螺丝固定在大底板上?直线轴承在塞打螺丝的光轴上下滑动?

楼主:
感谢大佬送来的图解,我大概知道我的设计缺陷在哪里,您的设计在于车、轮一体,我用的是钣金,还是前后分开的,导致我前后左右都有自由度较大的运动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塞打螺丝固定在大底板上?直线轴承在塞打螺丝的光轴上下滑动?

是的,塞打螺丝固定在底板上,弹簧在塞打螺丝上上下移动,我总感觉这个设计有点问题,因为目前这样设计,导致我驱动轮的定位和固定都在塞打螺丝和弹簧上。

网友(点评):
轮毂电机都用了,其他地方有必要这么省钱么,问题是塞打螺丝当导向杆,他装好后,垂直度也不行啊,还有钣金折了那么多刀,安装面和中心孔误差很大,轴承拧紧后会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 汽车减震机构

参考agv

网友:
可以也可以   25kg,也能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清,能再发细节么?弹簧中间是轴么?轴怎么固定的?

好像是个跷跷板结构?弹簧没画出来?

lz的图不全。

网友C:
估计是做课题设计或者毕业设计吧。。米思米上面搜一搜有现成的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针对你的建议,非常感谢
1、目前是2mm冷轧板做的轮毂固定
2、弹簧外面的支架是用来弹簧限位的

9楼的结构看起来要好很多,不过因为受力点偏心也会有偏矩,具体要看导向机构那块的设计可以在网上多了解一下,铰接类似下图,其实你看下电动自行车或者山地车,很多都是铰接型式的减震,下图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做课题设计或者毕业设计吧。。米思米上面搜一搜有现成的图。。

这真不是毕设,是正常的一个小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个跷跷板结构?弹簧没画出来?

lz的图不全。

这个是类似跷跷板结构,现在问题应该在这个销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9楼的结构看起来要好很多,不过因为受力点偏心也会有偏矩,具体要看导向机构那块的设计可以在网上多了解 ...

感谢,我现在有个想法不到能不能挽救,在轮毂电机两侧,开两个垂直的腰孔,在底板和轮毂电机安装板之间用铁氟龙垫片间隔,再用螺丝将其两个间距固定,这样就可以限制弹簧减震只能上下减震,左右和前后也就限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塞打螺丝固定在底板上,弹簧在塞打螺丝上上下移动,我总感觉这个设计有点问题,因为目前这样设计, ...

嗯嗯,是有点牛头不对马嘴,请教一下,我这种改导向机构的话,要选用哪种导向柱?

网友(点评):
用加工过的轴啊,一般用硬轴加工两头,这样精度有保证

网友(点评):
好的,我研究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类似跷跷板结构,现在问题应该在这个销子上

详图说明

网友F:
四边有万向轮 有减震么 如果没有 驱动轮减震的意义是哪些呢  这么多轮子 是不是使用时需要调平,或者驱动轮应该比四个万向轮稍微高出来一点点

网友G:
最好用橡胶减震块,弹簧导向不好会偏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四边有万向轮 有减震么 如果没有 驱动轮减震的意义是哪些呢  这么多轮子 是不是使用时需要调平,或者驱动轮 ...

agv常见布局,中间两个驱动轮,加上4个万向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用橡胶减震块,弹簧导向不好会偏斜。

这个倒是没试过,我去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详图说明

我打算在底板和驱动安装钣金上用腰孔来固定这个轮子的自由度,底板和安装钣金中间用铁佛龙垫片用来摩擦,其次,塞打螺丝改成法兰底座的销轴减小单轴的偏差,这样优化后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弹簧机构都还要调整弹簧。低了打滑,高了压不住。现在市场多数都采双段浮动底盘,中间左右驱动轮,对角从动轮。

网友:
米思米 下载个,能用,好不好用就需要自己去验证

网友(点评):
感谢大佬的图文释惑

网友(2024-04-25):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送来的图解,我大概知道我的设计缺陷在哪里,您的设计在于车、轮一体,我用的是钣金,还是前后 ...

他这个图我也有

网友:
国内的弹簧弹力不稳定,波动太大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7-02):
弹簧导杆跟轮子安装架都太单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