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间圆管钣金问题

楼主(2024-03-21):
在空间有些直管,利用插入折弯一直提示几何过于复杂,由于这类管件较多,请问有何较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A:
为什么用钣金画呢,弯头怎么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钣金画呢,弯头怎么展开?

因为要制作,弯头用虾米节展开

网友(点评):
虾米节是什么,SW里的一个命令吗,还是插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要制作,弯头用虾米节展开

如果我做就每一段单独做一个零件,整体做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做就每一段单独做一个零件,整体做装配体

改起来方便吗?有时路线调整很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要制作,弯头用虾米节展开

不是,用圆管绘制虾米节弯头,再把圆管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