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轮怎么选型

楼主(2024-03-21):
都是3M的同步轮,同步带是不是越窄进度越高。请前辈赐教。谢谢!!!一个宽度是5mm/一个宽度是10mm.那个精度高,还是都一样

网友:
宽窄和精度一般没有必要关系,主要还是看型号及其规格参数,一般情况下,宽度越宽承载的拉力越大

网友A:
跟节距有关,节距越小,精度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节距有关,节距越小,精度越高。

对,还有涨紧。

网友:
这种小负载的机型,一般无脑5M

网友:
精度和宽度没什么关系,选型的话想计算有计算公式来确定带型宽度材质,不想算的话也有快速选型表根据设计动力和转速选型。查查米思米的设计选型就有

网友:
你是不是没看书?

网友:
精度跟宽度没有太大的直接关联,宽度基本跟负载有关,可以看看同步带轮的样册有不同带宽,不同齿数及转速下的额定传动功率,再选定合适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