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撑夹爪材质

楼主(2024-03-21):
想设计如图一个伺服夹爪机构,采用内撑产品圆孔的方式,底部不能托着产品,所以只能内撑夹持,大神们这两根夹爪用什么材质最好?
补充一下,目前用的45#,夹持产品最大100KG,目前夹爪调机玩了不多次数,量出来下面已经比上面窄了有2mm左右,在考虑换什么材质更好。表面贴了胶皮,不担心伤害产品

网友A:
材质没啥特殊除了铁就是铝,接触面镶块即可。关键你也没有讲工件重量多大,工件什么材质?撑开后是否会存在夹痕等。如果变形是你设计的不合理太小了

网友B:
不可以托底部,可不可以钩中间的空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托底部,可不可以钩中间的空腔?

中间没有空腔,图片画的不完整,其实就一个圆柱产品

网友(点评):
气胀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没啥特殊除了铁就是铝,接触面镶块即可。关键你也没有讲工件重量多大,工件什么材质?撑开后是否会存在 ...

重量最大100KG得产品,产品圆柱形状。目前用的45#

网友:
250mm的悬臂,普通工程塑料基本直接排除了,如果没有耐腐蚀需求,A3镀镍足够了,材料选择不是这个设计难点,结构设计才是难点。不考虑疲劳,纯碎静力学分析应该可以解决楼主疑问

网友:
没做过,但是觉得可以改剪刀式內撑式

网友C:
是否可以考虑将夹爪增加类似焊接件的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考虑将夹爪增加类似焊接件的加强筋?

现在已经考虑了,夹爪左右分别设计成 凹凸 形状,尽量增加刚性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内侧加涨芯

网友:
是不是涨爪 中间增加圆导轨或直线导轨 增加刚性  看着有些单薄,或者做成剪刀状,内撑

网友:
刚性更好的金属材料,较常见的有40Cr,42CrMo,Cr12MoV,7Mn15Cr2Al3V2WMo,TBe2
个人感觉40Cr做热处理可以,不过图上看着太单薄,结构上加强一下吧
准确点就做下力学分析

网友(点评):
这个真的是好建议吗?同样截面的材料你说的那些能提高多少?是把材料的屈服和拉伸强度和刚性混为一谈了?都是钢材,可以说对刚性是没有明显提高的,这个一定要明确,不然就是浪费材料!

网友:
只是机械图,还是示意图,谁能看懂。所以啊,我想不是用什么材料的问题,可能是结构问题。

网友:
可参考钢卷放料的涨芯,这个也没有自锁性,

网友:
跟材料没关系,结构关系比较大

网友:
可以考虑用气囊,AirPicker的大规格抓手,可以提起100Kg的圆柱物料:

网友:
可以尝试从结构方面结构改进,类似加强筋加强一下。

网友:
问一下夹爪上一般包什么材质啊,邵氏硬度是多少

网友:
空间允许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改夹爪结构,增加夹爪的刚性,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

网友:
结构以外的部件也可以考虑下,甚至零件本身再不影响使用的前提下是否可以改改

网友D:
这种悬臂撑紧的方式,换什么材料都白搭,还不能确保线或面接触,一受力必然只有空口那一点在受力。
最可靠的就是内胀方式,接触面大,更可靠,承载力也比你这种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悬臂撑紧的方式,换什么材料都白搭,还不能确保线或面接触,一受力必然只有空口那一点在受力。
最可靠 ...

产品规格多,内孔直径跨度大87·160mm,內涨应该是不适合

网友:
我看社友建议挺多,不过楼主只是不想大动结构,只想简单处理
最简单的就是把45号钢的卡爪拿去做个热处理,连材质都不用换,调质把硬度做高,怎么着都能比现在变形量小很多。
但注意不要硬度搞太高了,太高了容易断

网友:
我觉得不仅要考虑提高夹爪的材质刚性,夹爪平移的导向结构也得考虑,导向结构有间隙或强度不足,也会导致夹爪上大下小

网友:
其实老式的稍加改装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