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木加工后发白

楼主(2024-03-21):
精雕机加工电木,电木发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      本身材质就不好。
  2   可以 粗加工 留余量   然后涂抛光蜡 再加高转速到位,    或者留余量 烤箱保温  再加工。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精雕机做成这样

网友:
应该是表面粗糙度问题吧?亚克力加工完不是磨砂白色的吗?试试火焰抛光吧。

网友:
刀路怎么这么乱?

网友:
抹一下切削油就行了

网友:
好多材料都这样啊,不抛光怎么会有亮面的效果

网友:
这个材质看着有点劣质

网友:
我找加工中心干都比你这个好看多了

网友C:
优化刀转速、进刀速度。

网友:
你确定这是精雕?怎么像我楼下手摇的床子干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精雕机做成这样

精研的金雕机,我们买回来自己偶尔雕下夹具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本身材质就不好。
  2   可以 粗加工 留余量   然后涂抛光蜡 再加高转速到位,    或者留余量 烤 ...

以前雕电木没这种问题,转速、进刀量啥的都跟以前一样,不知道是机器问题还是电木材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雕电木没这种问题,转速、进刀量啥的都跟以前一样,不知道是机器问题还是电木材质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刀变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化刀转速、进刀速度。

这个怎么优化,是加大还是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