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坏了,如何保证吸盘上的东西不掉下来??

楼主(2024-03-22):
最近做富士康的东西,太tm扯淡了,还各种什么专     等人士乱指挥。
空压机坏了,如何保证吸盘上的东西不掉下来??.
空压机坏了,如何保证吸盘上的东西不掉下来??
空压机坏了,如何保证吸盘上的东西不掉下来??

网友A:
这不是来问答案的,这是来吐槽的。

网友:
做机械式的保护?一般吸取产品单一时比较好做;
再就是加单向阀是否可行,但是应该也只能保持一会,时间长了还得掉。

网友A:
但从审核的角度看,“空压机坏了,如何保证吸盘上的东西不掉下来?”“突然断电,如何保证磁力吸盘的货物不掉下来?”“突然断电,如何保证设备大的机械部件不砸下来?”都是合理的诉求。

网友:
气路中间加个缓冲罐可不可行?给机械复位和缺气停机一点缓冲时间

网友:
长时间肯定不行,增加储气罐/自带保压功能的真空发生器/增加单向阀等可以维持一定时间

网友:
可以有保持十几二十分钟的办法,你要永远不掉下来,目前还没见到过

网友:
诸能罐了解一下

网友:
我一个黑作坊都有备份,空压机两台机组,坏一台还有一台,当有两台螺杆时,再配一台活塞,

网友:
比较轻的小东西短时间不掉下来有很多方法,你这完全不是来问怎么解决的,纯粹是来吐槽的吧

网友B:
准备两台空压机呗,两台不行就三台,三台不行就十台,保证稳

客户只要有钱都不是问题,没钱才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电子气压表,当压力低于标准值时。程序要增加了 保护装置和措施。比如停机报警。

空压机运转过程中突然坏了 还会有残余气压 ,气压逐步降低,有足够的时间做缓冲动作

网友(点评):
是这样得 就看咋样做缓

网友(点评):
加一个储气罐,提前知道空压坏了 做完一次动作后停机报警。

网友:
增加一备用空压机不就行了么,在缓冲罐失压前启动,妥妥的。

网友:
自动化设备内加个气压表,气压不达标就停机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准备两台空压机呗,两台不行就三台,三台不行就十台,保证稳

客户只要有钱都不是问题,没钱才是最大的问 ...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然后客户再追问,万一停电不能启动空压机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然后客户再追问, ...

那简单了,自发电;

再追问,统一答案:只要钱到位,啥都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来问答案的,这是来吐槽的。

多少带点情绪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但从审核的角度看,“空压机坏了,如何保证吸盘上的东西不掉下来?”“突然断电,如何保证磁力吸盘的货物不 ...

还是话术,或者业务不精;

就算是地震了,打仗了,僵尸来了,世界末日了,如何保证吸盘上的东西不掉下来,

无草稿无提词器,单口相声,现场live,怎么都得说一颗烟的时间,不带重复。

这才叫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话术,或者业务不精;

就算是地震了,打仗了,僵尸来了,世界末日了,如何保证吸盘上的东西不掉下 ...

这……

网友:
这怎么扯淡了,合理诉求啊,尤其是比较贵重的产品,必须考虑意外断电断气的防护措施。止回阀、单向阀、机械防护、备用电源气源什么的都得考虑上

网友:
长时间肯定不行

网友E:
用手托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手托住啊

托塔李天王,你好。

啊不,玩雕大侠,你好!

网友:
客户问的是一种极端情况,但实际上,会有更多的极端工况。

按照起重行业EN 13155、ASME B30.20 等标准,真空搬运装置断气、断电等极端情况出现时需要有保护措施。

目前我所遇到的行业中,半导体(晶圆、芯片)、3C(手机屏、电视电脑屏等)、家电、汽车(钣金冲压)等气密性真空系统应用,对技术有要求的客户会提出真空系统必须有断电、断气保护。

富士康的要求,遇到过很多次,所谓的“空压机坏了”实际上问的是断气保护。我给出的解决方案是PIAB真空发生器,具体如下:

1. piSecure

piSECURE真空发生器集成了COAX®真空发生技术以及自动节气功能,是具有超高安全性、能源效率最高的密封材料搬运解决方案。
piSECURE真空发生器配备了一个止回阀,能够确保系统始终保持高真空度,而集成节能功能则使真空发生器几乎无任何能源损耗。

客户端测试,断气状态下30min真空度维持不变:

选择piSecure的话,配套的电磁阀需要是常开规格,真空系统另外选配真空传感配件。

2. piCompact  Smart 集成式真空发生器

PIAB piCompact Smart系列集成式真空发生器,内置双阀(真空产生、真空破坏)、真空发生器、真空过滤、真空传感组件。
产品功能集成以下功能:
ES(节能)、自动ES真空度检测(ALD)、自动ES状态监控(ATM)、自适应脉冲调变(A-PWM)、自动吹气定时(ATBO)、智能吹气(IBO)、自粘控制(SAC)、放大吹气(ABO)、预真空悬停(PVH)、I/O Link。

如果客户舍得花钱,可以选择piCompact Smart系列产品,断电、断气保护功能全套配齐。

按照我之前做富士康案子的经验,客户大概率会选择方案1,不愿意承担成本的增加。但有时,如果甲方爸爸发话了(比如A客户),他们也会选择方案2。

顺便说一句,做测试的时候,我可以配合提供两个方案的样品,但千万不要把我的PIAB产品直接送到富士康厂里去,否则拿不出来,我可是要收钱的。

网友(点评):
老板苏州有公司吗 给个电话

网友:
我公司在深圳,富士康的很多案子做起来之后,会用到代理的PIAB真空、Fabreeka隔振、CPC快插接头、Clippard微型阀等品牌产品。

阿派马司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朱伟
电话:0755-83661961   13510548590
传真:0755-83661967
邮箱:zhu_wei@apmc.cn
网址:www.apmc.cn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东方广场2211

网友:
我们要求完全不能坠落的会做防坠落机构,做个勾头锁住

网友(2024-04-26):
电磁阀选用中封的就可以了吧,可以暂时不掉

网友:
增加真空罐和止回阀,或者直接改成真空泵加储气罐。带止回阀的。

网友:
终极解决办法就是摒弃吸盘。改用别的方式抓取。真空是最不保险的。

网友:
做一个防掉落的夹爪,及时真空没了,由夹爪挡着产品,不会掉落(夹爪由位置保持的电磁阀控制就行)

网友:
吸盘+摆臂气缸或者机械结构(气缸里面机械机构自锁 断气能保持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