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器人七轴问题

楼主(2024-03-22):
非标设计的机器人七轴,七轴静止时,机器人进行动作,伺服电机位置就会跑,机器人无法超过50%的倍率进行工作,伺服电机额定扭矩是23.99NM,减速机是12的减速比,七轴整个负载是3500kg。

正常移动没有问题,就是在某一位置机器人动作会跑位置,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贴图一下

一般第七轴负责发脉冲 让机器人跟随

网友B:
第7轴的转动方式是齿轮,齿条吗?有没有可能齿条对接间隙过大造成的

网友C:
惯量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图一下

一般第七轴负责发脉冲 让机器人跟随

同意来图说明

网友:
是不是到奇异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7轴的转动方式是齿轮,齿条吗?有没有可能齿条对接间隙过大造成的

是齿轮齿条  有调整间隙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惯量变了

那是扭矩不够了么

网友D:
应该是你机器人在某些动作时,摆臂重心外伸时扭矩太大,在第七轴大板上反作用力太大,电机制动扭矩不够,被带着动了,方法两种,
1、换成带刹车电机,防止机器人动作时反作用力带动第七轴电机
2、电机选型时不仅要考虑带动机器人扭力,还需要考虑机器人反作用力,一般功率都会更大,或者加大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你机器人在某些动作时,摆臂重心外伸时扭矩太大,在第七轴大板上反作用力太大,电机制动扭矩不够,被 ...

电机是带抱闸了   那我换一个大速比的减速机试试

网友E:
第七轴是做啥用的,我们打磨行业,一般会额外在导轨上增加导轨锁,断气锁死。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是带抱闸了   那我换一个大速比的减速机试试

卧槽,带抱闸还会跑???是不是你们电控程序搞错了,第七轴停下来工作的时候把抱闸打开了

网友:
减速机用谐波,一次解决,关于跑也有可能是钢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卧槽,带抱闸还会跑???是不是你们电控程序搞错了,第七轴停下来工作的时候把抱闸打开了

不知道啊  主要是机器人不提速的时候不会跑   机器人一提速才会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七轴是做啥用的,我们打磨行业,一般会额外在导轨上增加导轨锁,断气锁死。

七轴就是给机器人移动用的,我这个当初设计的时候没给导轨加导轨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