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倒角还是先加工螺纹?

楼主(2024-03-22):
加工内螺纹并要倒角时,是先倒角还是先加工螺纹啊?
先倒角的话是以钻孔的底孔直径倒角,那么后倒角又是以螺纹哪个径倒角啊?(304不锈钢材质)
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
随便你,但我是先倒角,倒角的目的是不扎刀,车床不断刀尖,丝锥不断,还有就是先搞牙后倒角,会把牙倒坏,过不了通止规

网友:
我知道倒角是1.05D,D为螺纹公称直径代号

网友:
先倒角后加工螺纹。

网友:
倒角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好的攻丝。

网友:
一般都是先倒角,好攻牙,不会卡丝锥

网友:
我是先倒角,倒角方便定位丝锥,记得以前学校里上实操课,也是让先倒角的。

网友:
一般孔加工都是先倒角,后做精加工或者攻丝之类的。倒角的时候如果是钢之类的塑性材料,孔内壁会被挤压,有轻微变形。

网友:
不是应该“中心孔-底孔-倒角-攻丝”吗?

网友:
先倒角,再攻丝

网友:
没什么意外的话肯定先倒角啊

网友:
肯定是先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