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尺寸和公差标的有问题吗,

楼主(2024-03-22):
中间的孔装了一个轴承

网友:
除去Ra6.3写成R6.3和垂直度0.04写成了Φ0.04的笔误问题,个人觉得因为Φ20的精度高(上下公差1.3丝),粗糙度应该给更低,这个轴承属于精密配合了吧,给个Ra0.8或者Ra1.6是有必要的把
另外中心线少了,而且A基准标在圆柱中心线上应该更合理

网友A:
精度标太低了,内孔一般我加工的都是0.001M,你这样标怎么保证配合,一看就是国产的垃圾东西,我做日本的德国的都是标0.001M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少打个M

网友(点评):
看来你上学时没有认真上啊,机械制图有规定,如果国标是不标单 位的,这标了单 位就是M

网友:
1-Ø8的1多余了

网友B:
作好被喷的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好被喷的准备

没事老板也不懂,他搞电气的

网友C:
看着都是老国标呀?楼主哪一年的?

网友:
赶紧喊审图老头过来

网友:
666

网友(点评):
不说干这个孔,测量这个孔你用什么量具测量?你去看看环规的公差带,都没你这严,环规的内孔都是坐标磨干的,你这是啥精密零件啊,这么严的公差。说你严吧,你其他的未注公差标了个1804-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都是老国标呀?楼主哪一年的?

我抄的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的公差带0.005mm,你觉得有问题没有呢。

你们都在说,那肯定有。我不懂,选了个IT6

网友C:
直径56不允许标在那个位置,15度也不允许。22度标注位置同样不允许。

均匀分布?我听说过均布,和EQS,没见过均匀分布。

剖切符号歪歪扭扭

表面粗糙度,其余!而不是未注

4—M?新国标是4XM?
两处4-M2,容易误解。应涂黑四分之一个圆,以示不同

我说话直,别见怪,不及格呀

让那个审图的来吧,我审不了了

补充内容 (2024-3-22 18:39):
ra的符号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径56不允许标在那个位置,15d度也不允许。

均匀分布?我听说过均布,和EQS,没见过均匀分布。

为啥15°不能标那啊

网友:
轴承孔要加倒角,方便安装,
孔表面粗糙度 至少1.6
公差不要自己定,按照轴承厂家提供的标注,依材质不同可以稍调整,或依经验调整也是可以的,通常情况不要乱标.

各孔位如果不是贯穿,把深度加上,如果是,最好也说明,清楚明了,

网友:
首先图纸的表达方式最好改一下,把Ø8的孔剖了不是更好吗,再Ø54的标注去掉,标注为线性,然后垂直度公差怎么会有Ø,Ø20孔Ra6.3的粗糙度和公差匹配吗,这公差真的有必要的话,粗糙度Ra6.3就太高了

网友E:
哎 这种公差 我这边的供应商直呼 做不了 做不了,领导也会猛叼一顿,标这样别人做不到  有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都在说,那肯定有。我不懂,选了个IT6

看配合啊,不是随便选一个公差等级标注上去就好了

网友:
问题还真是不少,楼上基本都已经综合回答了,我说一点楼上没提的,通孔和打穿螺纹孔在剖面图中有体现可以不用标注深度,剖面图中没有体现的深度要标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 这种公差 我这边的供应商直呼 做不了 做不了,领导也会猛叼一顿,标这样别人做不到  有啥用

是小了吗

网友(点评):
看加工商实力,我这边的 都只能搞0.02mm的精度加工 哎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小了吗

哦,我不懂,瞎标的,老板让我出个图看看,还没让我上战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我不懂,瞎标的,老板让我出个图看看,还没让我上战场

建议先抄图,把图纸上每个标注的来龙去脉了解清楚,另外建议看看工艺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标太低了,内孔一般我加工的都是0.001M,你这样标怎么保证配合,一看就是国产的垃圾东西,我做日本的德 ...

哈哈,过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先抄图,把图纸上每个标注的来龙去脉了解清楚,另外建议看看工艺相关资料

相关资料指哪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关资料指哪些

机械加工工艺,公差与配合,机械制图这些,结合资料去看现有图纸,看每个标注的来龙去脉

网友:
视图左右不平齐,基准A应该标在箭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15°不能标那啊

机械制图课上讲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抄的书上的

抄的老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标太低了,内孔一般我加工的都是0.001M,你这样标怎么保证配合,一看就是国产的垃圾东西,我做日本的德 ...

受教了

网友:
精度太低

网友:
直径46位置需要公差配合,7的左侧位置需要位置度控制

网友:
角度尺寸应该水平放置,投影也有问题

网友:
其余Ra6.3 不合理,20孔精度高了,右图缺中心线,突层没做要求。零件设计没按零件用处来作要求。垂直度那个面不是安装面,加工粗基准而已,定义个垂直度玩呢?

网友G:
螺纹孔跟整个盖子的尺寸很不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螺纹孔跟整个盖子的尺寸很不协调

M2.5和M2差距大吗,有啥影响吗

网友:
A基准要标中心要素,与尺寸线对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M2.5和M2差距大吗,有啥影响吗

M2根本就不能用来受力,安装传感器都不用它,不太清楚你啥使用环境限制了螺丝大小

网友:
你这实物看起来还算协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

那你这个表面的黑色处理工艺也要在技术要求中写清楚啊

网友:
中心圆孔又正又负,你是过盈和间隙装配都可以?图纸严格来说多处不规范标注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多找些成型的案例看一看。

网友(2024-04-29):
基准A给这里不太对吧,常规都是中心轴做基准,或端面做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