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是需要配打的销孔,一般底孔预留多大

楼主(2024-03-22):
请教如果是需要配打的销孔,一般底孔预留多大?比如两个零件调整好后需要配打定位销,设计时一个零件不打孔,另一个零件上需要预打多大的孔呢?,比如8的销

楼主:
可以直接预打8的销孔??

网友:
小一级呗,不然配钻下面的孔,就把上面的孔搞大了。

网友:
打7.8-

网友A:
正规的配打孔用的是圆锥销和圆锥铰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规的配打孔用的是圆锥销和圆锥铰刀

铰孔。但我没干过

网友:
0.1-0.2

网友(点评):
正解,其实是看钻头,差不多就行,然后配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的配打孔用的是圆锥销和圆锥铰刀

配打圆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