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这样的钣金怎么拆分。

楼主(2024-03-22):
各位大佬,sw里像这样的螺旋状钣金怎么拆分成指定长度的呢。file:///D:\文件库\528074254\Image\C2C\AV0DDRW4L)$A3S3U_VCGAX7.png

网友:
这是钣金吗?卷片吧

楼主:
|ィ心兂鎅发表于 03-22 23:07这是钣金吗?卷片吧
是卷板,有啥办法能分解成指定长度吗

网友:
转换为钣金试试

网友:
。。。。你用测量算一下  看他的螺旋线多长,分一下,再画。

网友:
这不就是个长片,有三维图,直接在图上量出边线长度不就好了

网友:
按照能够买到的板条长度拆分,,,,

网友:
{【(螺旋状钣金的外径-板厚)X3.14】^2+(螺旋状钣金的高度-板条的宽度)^2}的平方根=板条的长度。

网友:
不知道,不过看理论,和圆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