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接符号

楼主(2024-03-23):
找了一遍ISO2553  没搞明白这个焊接符号代表什么?
在SW 工程图中  焊接符号标注竟然没有找到ISO B体系的标注方法,还有很多内容无法标注

网友:
这个焊接符号代表I形焊缝,焊角形状1X4.

网友A:
美国和日本的焊接符号,横线下面的数字指的是箭头侧,与我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和日本的焊接符号,横线下面的数字指的是箭头侧,与我国相反。

道客巴巴上找到一份日本三菱焊接符号说明,初步理解2处I型焊缝,断续焊接长度5mm,180°焊接间距,焊脚尺寸1*4(焊脚长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