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参考尺寸是选那个

楼主(2024-03-23):
参照这个表选公差时,是以A的尺寸为准还是B的

网友:
应该以B的尺寸为准

网友:
那个尺寸精度高选那个呗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给谁标公差以谁的尺寸为准呀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俩都要标公差?难道你一套图纸用一个公差吗?上面不是都写了什么尺寸用什么公差吗

网友:
没看懂,这不是有基准A吗,为啥还要自己在另外找基准呢

网友:
是用B的尺寸为准。

网友:
看来都还不到中级工程师啊

网友:
楼主这是啥书?

网友:
应该以B的尺寸为准。主参数为d、D或L,该图的主参数为d,标注在B位置,所以,选择公差时的主参数应以B的尺寸为准。

网友:
应该是A吧

网友A:
如果精度等级一样,选择定位比较稳定(大面)的作为基准面。 如果放在V型上检测跳动,A要比B合适。

网友:
首先你的问题都不够清晰,垂直度还是平面度,你圈的图是描述垂直度的,再有,无论是垂直度还是平面度问题,都要看实际零件的设计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精度等级一样,选择定位比较稳定(大面)的作为基准面。 如果放在V型上检测跳动,A要比B合适。

就算是V型块检测,也是B为基准较好,以A基准大面重,不好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