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olidworks模型导出无背景格式

楼主(2024-03-23):
那位大神知道如何将Solidworks模型导出无背景格式?我试了几次都不成功。

网友:
啥是无背景格式?

网友:
先把背景设置为白板试试,元帅捡来的?

网友:
先把背景改为单白色,再另存为PNG格式

网友:
你是怎么验证有无背景的?转好模型换电脑打开的吗?

网友:
打开零件后,单击选项(标准工具栏)。
在系统选项创建上,单击颜色。
在颜色方案设置中选择视区背景,然后单击编辑。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更改背景為白色,試試看

网友:
把图片存到iphone里面再存到相册,抠图就完了

网友:
应用布景改为单白色

楼主:
多谢各位解惑,应该是版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