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段线怎么合并

楼主(2024-03-23):
如图怎么合并这种多段线?

网友:
这种一般是COR 类的软件转的,都短线,改成圆不就行了,

网友:
CAD里面可以用PE命令。或者块/组

网友(点评):
估计是要加工的,用PE转圆弧线比较好

网友:
CAD里面可以用PE命令

网友:
CAXA也可以用多段线组合成一条~

网友(2024-06-18):
这种MC里面有生成一条曲线的命令  简单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