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小麦播种机链传动所需功率的问题

楼主(2024-03-24):
拖拉机大概15马力左右,通过牵引力带动地轮转动,通过链传动带动排种轴进行排种器播种,工作速度10km/h-12km/h,小麦播种机12个开沟器阻力大概1920N,我想知道怎么求这个链传动所需的功率,还需要那些设计条件,有大佬解惑一下吗。

网友A:
力和速度就是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和速度就是功率了

你好,力的话除了开沟器阻力,是否还需要加自身重力吗?

网友(点评):
我i觉得自身重力带的的阻力要另加上来的,而且土地情况不一定。要放大点的系数。

网友B:
我不太清楚你为啥需要求这个功率。你发动机功率都定下来了,还求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清楚你为啥需要求这个功率。你发动机功率都定下来了,还求什么啊。

拖拉机功率和链传动所需传递功率一样的吗,因为要根据链传动传递功率选型链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清楚你为啥需要求这个功率。你发动机功率都定下来了,还求什么啊。

播种机三点悬挂的,前面拖拉机提供牵引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播种机三点悬挂的,前面拖拉机提供牵引力

这样啊。那这个链条功率与开够器以及速度都没什么关系了。那就根据行业经验来吧。复杂的计算是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那这个链条功率与开够器以及速度都没什么关系了。那就根据行业经验来吧。复杂的计算是没意义了。 ...

大佬,觉得这个链条取值区间多少功率合适,拖拉机8.8-18kw  12行开沟器的小麦播种机,链条型号10A还是08A好些?.谢谢

网友:
链条尽量选大一些,要考虑土和杂草等的清理,还有链轮齿数尽量奇数偶数配合,这样磨合比较均匀

网友C:
排种器的工作阻力矩是多少?

网友D:
1920N 是怎么来的? 正常的话这个值应该是所有的力的和,然后T扭矩=FV就行了。最后在乘上工作系数 再除以效率  就是最终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20N 是怎么来的? 正常的话这个值应该是所有的力的和,然后T扭矩=FV就行了。最后在乘上工作系数 再除以效 ...

1920N是每个开沟器大概提供阻力80-160n 取160n的话 一共12个开沟器,会提供1920n阻力

网友(点评):
刚说错了F*V等于功率,就是1920*V(3.33m/S)=6393.6w=6.4kw 6.4*1.5/0.8=12KW 15马力=11kw 差1kw 估计差不多够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觉得这个链条取值区间多少功率合适,拖拉机8.8-18kw  12行开沟器的小麦播种机,链条型号10A还是08A ...

手动测一下排种器阻力矩。然后链轮选多大直径?还有采购链条质量是否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种器的工作阻力矩是多少?

按照jb-6274.1 2013标准 12排种器以上的力矩是10牛米,考虑功率损耗的话就按照15牛米吧

网友(点评):
根据排种器的力矩,用地轮+中间传递的链轮+排种器轴的链轮的传动比,就可知道链条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测一下排种器阻力矩。然后链轮选多大直径?还有采购链条质量是否能保证!

jb-6274.1 2013标准 12排种器以上的力矩是10牛米,考虑功率损耗的话就按照15牛米吧,链轮还没有进行设计

网友:
链轮用10a都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jb-6274.1 2013标准 12排种器以上的力矩是10牛米,考虑功率损耗的话就按照15牛米吧,链轮还没有进行设计
...

08A极限拉力14KN,算10倍安全系数,也有1400N拉力。链轮直径4cm,力矩也有28NM.当然选用大的链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力矩太小了,08A就行

15牛米的话,考虑主动轮11齿转速为130左右,从动轮38齿转速45左右这样合理不,算出来功率大概在0.2kw

网友:
引用 楼主:
15牛米的话,考虑主动轮11齿转速为130左右,从动轮38齿转速45左右这样合理不,算出来功率大概在0.2kw

我觉得吧,安全系数放大一些,能承受外界剧烈冲击,算拉力就行了,转速很低了,只要拉不断。

网友:
保险起见可采用双排链条

网友:
一个经验数据:我之前做挖地机,200直径链轮,10A链条。300NM没问题。

网友:
查机械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