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管和金属管无间隙装配,难题求助

楼主(2024-03-24):
各位高手大神,装配难题求助,敬请指教。
不会CAD,用protel画的,不规范,请谅解。蓝色是陶瓷管,红色是金属管。

陶瓷管材质 纯度99.5%氧化铝,长度2000mm,外径25mm,内径15mm,左端开口,右端半球封口。
内部要插入一根金属管,右端100mm可以空的。
技术要求是金属管尽可能贴合陶瓷管内壁,间隙越小越好。最好在15um以内。
金属管材质要求400℃的空气中长期工作,强度、厚度没有要求。

难点在于,陶瓷管内径不均匀,不同位置内径有差别。内径形状不规则,不圆度有1mm。
任何成品金属管,都无法装配到间隙小于15um。

我的初步想法是:
金属管选用 退火紫铜管,外径14mm,壁厚尽可能薄。
金属管插入陶瓷管,金属管内部插入外径13mm高压水管,水管加压,胀大金属管,贴合陶瓷管内壁。
本人是硬件工程师,公司没有机械工程师,没办法!

各位高手肯定有更好的方案,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冶炼行业的测温元件外面都是套的陶瓷管,你看他们是怎么做的。你是不是想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冶炼行业的测温元件外面都是套的陶瓷管,你看他们是怎么做的。你是不是想复杂了

感谢指导。
大神果然是高手,陶瓷管确实是测温用的热电偶保护外管。
但是我这个不是测温,只是借用,专门定制很贵。
我这个要求贴合,测温确实不需要。

网友B:
能不能间隙里加点氧化铝粉?或者粉浆,然后烧结?

网友C:
可不可以冷冻紫铜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间隙里加点氧化铝粉?或者粉浆,然后烧结?

感谢大神指导!
加氧化铝粉是可以的,比如陶瓷管装满氧化铝粉,再插入金属管,倒出多余粉末。
难点在于烧结。氧化铝粉达到烧结的工艺条件,金属管的分子早已渗透到粉末中,导致烧结产物电学性能不稳定,因为工作温度为常温至4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冷冻紫铜管呢?

感谢指导。冷装配的膨胀量不够,无法填满缝隙

网友:
1、定制陶瓷管时,要求对方直接带金属管烧结。
2、陶瓷管内采用离心铸造的方式铸一层金属管。
3、如上某回复,金属管和陶瓷管之间填充陶瓷烧结料,然后烧结,热电偶封填用的材料就可以(如果对温度没要求,铜管镀锡似乎也可以考虑)

楼主:
感谢大神详细指导!具体难点如下:
1、带金属管烧结,氧化铝外管会渗透金属,导致电学性能不合适。只有纯氧化铝稳定性才符合要求。
2、这个铸造设备成本很高,要2米以上高温炉,还有旋转机构
3、填充粉末烧结,依然是金属渗透问题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金属3D打印

网友:
实在不敢想象,2000mm,陶瓷管,配合间隙小于15um。

网友D:
金属管用水泥电阻封装料填充么

网友:
你这电脑牛逼,还装的protel99

网友(点评):
行家! 我用惯了不想改。特地用XP上protel 99。

网友E:
金属管选用 退火紫铜管,外径14mm。用磷酸-氧化铜无机胶---粘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管用水泥电阻封装料填充么

感谢,大牛啊。
水泥电阻应该是氧化铝粉封装。确实和我的用途相近。
难点还是烧结,水泥电阻烧结过程中,有机会排出助剂。
我这个2000mm长,内衬金属管,助剂无法排出,影响电学性能。
水泥电阻的氧化铝粉,一定加了助剂或者添加剂,不然烧结温度太高,电阻丝的金属渗透到氧化铝粉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属管选用 退火紫铜管,外径14mm。用磷酸-氧化铜无机胶---粘接行不行?

感谢大神指导。
磷酸-氧化铜无机胶,工作温度足够高,没有问题。
它的绝缘性能有问题,常温是绝缘的。实测300℃就开始导电,无法使用。
也就是说它的导电性与温度相关。

网友(点评):
那你的陶瓷管它导电?

网友(点评):
陶瓷管不导电。磷酸-氧化铜无机胶在300℃开始导电

网友F:
直接在铝管外面喷涂陶瓷

网友G:
陶瓷管分两段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在铝管外面喷涂陶瓷

感谢大神指导。
金属管在陶瓷管内部,没有机会喷涂。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陶瓷管分两段焊接

感谢指导。陶瓷管焊接有可能,但是焊接材料必须是99.5%氧化铝,是很大的难点。

网友H:
用薄壁铝管,插入后,压入300度左右热油,膨胀铝管,贴合陶瓷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薄壁铝管,插入后,压入300度左右热油,膨胀铝管,贴合陶瓷管。

感谢大神指导。膨胀量太小了,15mm内径的不均匀度有1mm。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指导。
金属管在陶瓷管内部,没有机会喷涂。

铝管表面喷涂陶瓷,这就是金属管在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铝管表面喷涂陶瓷,这就是金属管在内部。

大神你好!
我需要的是陶瓷管和内部的金属管之间没有缝隙,所以无法喷涂。
造成缝隙的原因是陶瓷管内径不均匀,不圆。

网友I:
15um好高的精度,真没见过,能不能换别的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15um好高的精度,真没见过,能不能换别的路子

感谢大神指导。是小于15um,不要求15um。

比如直径15mm孔和轴之间过盈配合,要求间隙小于15um,精度一点都不高。

网友J:
你水管加压末端注意密封。因为你末端陶瓷管与金属管没有密封,水管不密封加压后水会流到间隙内,无法贴合。另外一个脑洞大开的想法,直接用感应炉加热融化金属,把你陶瓷管当坩埚用,完事再钻个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牛啊。
水泥电阻应该是氧化铝粉封装。确实和我的用途相近。
难点还是烧结,水泥电阻烧结过程中 ...

搪瓷粉封装也可

网友(点评):
搪瓷粉在400℃,电学性能没有任何可查资料,估计不会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首先说下,你水管加压可能不可行。因为你末端陶瓷管与金属管没有密封,加压后水会流到间隙内,所以还是无法 ...

大神高手!感谢非常详细的回复!
确如大神说的,封闭的高压水管是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水管加压末端注意密封。因为你末端陶瓷管与金属管没有密封,水管不密封加压后水会流到间隙内,无法贴合。 ...

想法很好,但一锅金属水冷却后会把陶瓷管涨裂

网友K:
干脆把铜管和陶瓷管之间的缝隙搞大一些,间隙里面灌装耐高温无机陶瓷胶。能做到真正无缝贴合,不过铜管不能太厚,因为铜和陶瓷膨胀系数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干脆把铜管和陶瓷管之间的缝隙搞大一些,间隙里面灌装耐高温无机陶瓷胶。能做到真正无缝贴合,不过铜管不能 ...

感谢大神指教。最好的 耐高温无机陶瓷胶 ,常温到400℃范围内,电学性能不稳定,变化太大。
所以缝隙填充物只能是两类:1 高纯度氧化铝  2 金属。
也就是说,要么完美绝缘并且电学性能稳定。要么完美导电,那就是一个单纯的导体。

网友:
那就铜管和氧化铝真空封接吧,类似于航空插制作工艺

楼主:
感谢大神耐心指导。
这个方案难度在于做不了2000mm那么长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大神悉心指导。
我已经买了退火铜管和高压水管,打算先进行原理性测试。
铜管中插入水管,水管一端封闭,一端接试压泵。
加压测试铜管膨胀量,若足够则原理可行。
退火铜管需要等待几天才能收货。到时无论成败,再开个帖子向大家汇报结果。

再次感谢大家无私帮助!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我需要的是陶瓷管和内部的金属管之间没有缝隙,所以无法喷涂。
造成缝隙的原因是陶瓷管内径 ...

你是没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直接在铝管外面喷涂一层陶瓷形成陶瓷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没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直接在铝管外面喷涂一层陶瓷形成陶瓷管子。

哦是的,我理解错了。感谢感谢。
这个陶瓷层的厚度要求5mm左右,不能太薄了,因为陶瓷管本身是作为传感器来用的。
喷涂这么厚,应该有困难吧?
还有,陶瓷管本身要求气密水密,强度要高。所以要求用99.5%的高纯氧化铝管。
喷涂出来的涂层,需要纯度99.5%以上,应该难度很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是的,我理解错了。感谢感谢。
这个陶瓷层的厚度要求5mm左右,不能太薄了,因为陶瓷管本身是作为传感 ...

应该可以,你可以问一下做陶瓷管的厂家:你们提供铝管,让做陶瓷管的厂家在铝管外表面做陶瓷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可以,你可以问一下做陶瓷管的厂家:你们提供铝管,让做陶瓷管的厂家在铝管外表面做陶瓷管。

感谢大神指导。
99.5%纯度氧化铝他们做不了。烧结的时候铝管会熔化。

网友(点评):
如果铝换成钨呢?可不可?

网友L:
是不是可以用这玩意一点一点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可以用这玩意一点一点涨大

非常感谢大侠指导!
我也是想用这个来做。
它有两个问题:
1、它的外表面是硬的,但是陶瓷管内径不圆,不同位置内径大小不一样,做不到处处贴合。
2、可能没有细长的成品
我就想和这个原理类似,直接用水管来做胀管。已经买了高压水管和退火铜管,准备到货就测试。

网友M:
金属棒可以吗,陶瓷管就是模具,直接往里面注入铝水,成型后铝棒和陶瓷管内部贴合一起了,或者陶瓷管内安装一根芯轴,铝水成型后拆下芯轴就是铝管。

网友N:
熔融的铝液直接往里倒不行么,如果要管子的形式那就再塞个杆状的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N:
熔融的铝液直接往里倒不行么,如果要管子的形式那就再塞个杆状的模具

感谢大侠指导!
铝工作温度不够,空气中400℃工作的话,考虑氧化问题,要用铜才行。
用铜的话,整体温度要1100℃才行,需要2米以上的高温炉,投资比较大。
我先试一下直接用水管内胀,不行了再考虑铸造。

楼主:
引用 网友M:
金属棒可以吗,陶瓷管就是模具,直接往里面注入铝水,成型后铝棒和陶瓷管内部贴合一起了,或者陶瓷管内安装 ...

非常感谢大侠热心指导!
铝工作温度不够,空气中400℃工作的话,考虑氧化问题,要用铜才行。
用铜的话,整体温度要1100℃才行,需要2米以上的高温炉,投资比较大。
我先试一下直接用水管内胀,不行了再考虑铸造。

网友O:
还是想办法把陶瓷管内径弄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是想办法把陶瓷管内径弄圆了吧。

感谢大侠指导!
瓷管内径弄圆的方法分烧结阶段和成品加工。
烧结阶段无法弄圆,99.5%高纯氧化铝管,烧结过程会变形。烧成温度高,不能加内芯。
成品加工,99.5%高纯氧化铝管硬度特别大,磨削量还不小,加工成本会很高。

网友(点评):
那就分段液压涨管吧,内壁基本贴合

网友(点评):
嗯。好的,感谢

网友P:
铜管壁厚多少?陶瓷管壁厚多少?需要多大的压力才能撑开?压力机最高压力几个兆帕?第一感觉要么铜管膨胀的量很小,基本不动。要么陶瓷管裂!

网友P:
引用 网友P:
铜管壁厚多少?陶瓷管壁厚多少?需要多大的压力才能撑开?压力机最高压力几个兆帕?第一感觉要么铜管膨胀的 ...

如果内壁平整度要求不高,是不是可以考虑内壁滚压的方式?感觉成功率要高一些~!

楼主:
感谢大侠悉心指导。
铜管壁厚0.5mm,外径14mm,更薄的没有找到现货,应该是越薄越好。
陶瓷管壁厚5mm,外径25mm。纯度99.5%氧化铝。陶瓷管强度很高,估计不会撑裂。
压力机最高压力60Mpa,估计可以撑开,要是撑不开,再定制更薄的铜管。

网友(点评):
撑开不是问题,撑开回弹怎么办?氧化铝怎么样才不会撑爆?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指导。我想的撑开是塑性变形,回弹量很小的话就没有问题,有15um的间隙是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内壁平整度要求不高,是不是可以考虑内壁滚压的方式?感觉成功率要高一些~!

非常感谢!
15mm内径,深度1900mm,内壁滚压难度也很大。

网友Q:
金属层厚度有要求吗?有什么用的?
你知道保温瓶那个镀膜吗?内壁镀膜行不行,然后填充其他东西。
或者用其他方法增加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Q:
金属层厚度有要求吗?有什么用的?
你知道保温瓶那个镀膜吗?内壁镀膜行不行,然后填充其他东西。
或者用 ...

感谢大侠热心指导!
金属层是导电用的,是传感器的一个电极。厚度0.1mm以上都可以。
陶瓷管内部镀膜是可行的方案。
想先测试一下简单低成本的内胀法是否可行,不行的话再考虑镀膜。

网友I:
后续的试验有结果了吗?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后续的试验有结果了吗?坐等

感谢关注!
又买了压力管接头等配件。主要等完全退火的304不锈钢薄壁管到货,现在商家还没发货,要到节后了。
铜管已经买了,节后先测试铜管。
但是铜管壁厚0.5mm,再薄的找不到,而且比较贵。
所以改用不锈钢管,厚度可以做到0.1mm,价格也低。
等不锈钢管到了,也要测试。
有结果再发帖汇报。

网友(2024-04-25):
引用 网友I:
后续的试验有结果了吗?坐等

同关注,2000mm,15um,厉害了

网友:
想太多了。热电偶就是空隙处添加氧化铝,然后烘干,端头封胶,在烘干。这么干一点问题没有,影响精度的就是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