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标准问题

楼主(2024-03-25):
8mm的板材,这样两个M5的贯穿牙孔,要标注倒角和贯穿吗

网友A:
要标准贯穿,倒角可以省掉。

网友(点评):
这种薄板还要标贯穿,不是脱裤子放屁吗?不标就是默认贯穿。

网友(点评):
不是钣金件的话,建议还是标注下比较好。其实钣金件我也习惯标个贯穿(Thru)。

网友:
要标注贯穿,倒角可以省掉。

网友B:
0.8是怎么回事,标准粗牙就是0.8啊为什么要特别标注出来。

网友(点评):
孔标注就会带出螺距

网友:
深度肯定要的

网友C:
主视图没有孔深度的标识,所以要么标出来要么画出来,那个省事?

网友D:
不讨论严格的国标,只说在一般公司出图的情况下,明显的贯穿我都不标,特别是这种钣金大板,不然一个大板上面几十个丝孔,全都标太麻烦,如果不标就默认是贯穿的,倒角需要就标,不需要就不标。如果是法兰盘,加工件,正反面需要加工的,遇见贯穿我会标。

网友(点评):
是呢,钣金的打孔攻丝,想不贯穿都难

网友E:
没有标准要求写通孔了,默认不标深度就是通孔。
另外,贯穿是什么鬼,你把三维软件的操作术语当成机械制图术语吗。

网友(点评):
哎 供应商说不知道要做多深~ 问到我了

网友F:
我们一般径长比2~3以下,或者不是很夸张的,都不标深度,默认贯穿。
钣金更不会标贯穿,完全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一般径长比2~3以下,或者不是很夸张的,都不标深度,默认贯穿。
钣金更不会标贯穿,完全没必要。

之前不标倒角和贯穿,他们说供应商不知道钻多深的  不知道要不要倒角,说啥倒角要收费

网友(点评):
这啥供应商,都是惯得。。。

网友(点评):
不标默认就是贯穿,如果不是贯穿,没标深度的话就是漏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讨论严格的国标,只说在一般公司出图的情况下,明显的贯穿我都不标,特别是这种钣金大板,不然一个大板上 ...

想问下 一般攻牙前 加工商都会倒角的吧?方便攻丝

网友(点评):
是的,需要倒角的,如果没有要求,师傅也会倒角去倒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是怎么回事,标准粗牙就是0.8啊为什么要特别标注出来。

我这边的供应商 都是小作坊的  不标牙距很容易给你搞错的  到时采购反过来说你为啥不标牙距,虽然说公制粗牙默认不标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我们一般采购就会去叼加工厂了。。。

网友(点评):
你是包子吗?不会问它找的什么垃圾供应商图纸都不会看?

网友:
一般都不标,如果非贯穿,标深度
如果用3D软件画的,建议放轴测图,方便供应商查看
倒角在技术要求里写,未注倒角C0.5

网友:
默认通孔吧

网友:
标注深度,倒角都是不标注的。不然加工师傅会打你电话

网友:
孔要标深度啊

网友:
默认贯穿不需要标,   盲孔的话标注深度。

网友:
通孔不需要标贯穿,非通孔标深度
倒角需要标或在技术要求写出来

网友:
分两种情况:
1.非标零件 没有几件,这样的图纸到车间默认都能加工完成,没有问题,除了较真的。
2.公司规模大批量产品或标准化产品,这样标注不合格,送检检验都存在争议点。

网友:
要么严格按照国标走,要么就看你和机加工的默契程度;

网友:
确实有的公司制图标准里就规定了不标深度的孔默认为贯穿

网友:
侧视图 画一下螺纹线啊,  螺纹线连接厚度, 不就是贯穿的意思吗 ,我反正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视图没有孔深度的标识,所以要么标出来要么画出来,那个省事?

标出来省事

网友:
正常来说倒角有利于他攻牙。但是不排除有些人来硬的硬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标准要求写通孔了,默认不标深度就是通孔。
另外,贯穿是什么鬼,你把三维软件的操作术语当成机械制图 ...

网友:
完善图纸 那就全部标上

网友:
视图不完整,必须标注贯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标准贯穿,倒角可以省掉。

用SW出图的话,用孔标注,会自动标上去

网友:
机械制图标准,新国标,你可以看看,没有明确说,但是给的图例里,有。
没表明螺纹深度,就是贯穿,没写孔深,就是通孔。另外你家供应商螺纹不倒角,也是牛叉,这种也敢用?

网友(2024-04-26):
贯穿侧视图可以看出来,倒角不需要

网友:
你这个图标注的不对的地方; 1、孔的数量应该 2 X  不是2-;2、粗牙螺纹不要标螺距;3、严谨一些贯穿需要标注,但是你不标注人家就直接给你干穿了也会。4、倒角不用标的,这么小的孔倒角有没有无所谓的。

网友:
贯通不贯通的,你得标准深度,要么主视图你就画出来,总之表达清楚就行,倒角无需标注,这是最基本的文明生产要求

网友:
工程图有个前提,不用给别人造成困扰,还有要防止后面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