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注解视图

楼主(2024-03-25):
能不能单独设置选中的那一小块当注解视图

网友A:
相对于模型

网友(点评):
不用细说了,不是我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于模型

可否细说

网友B:
投影视图后使用剪裁视图功能 留下那一小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影视图后使用剪裁视图功能 留下那一小块就行了

这种我会,裁剪视图,我想能不能零件里直接定义这一小块视图,工程图就能直接拖出来用了

网友:
从焊接清单上单独选这个零件,其余的不要选不就可以了?

网友:
设置选中的那一小块当注解视图:工程图---插入---工程图视图---相对于模型。

网友:
不知道理解的是否准确,首先这个是多实体造型(绘图时候不要合并),在工程图中可以单独选择所需要的实体显示。

网友:
打开工程图,右击工程视图→相对视图,再回到模型里选择需要的部件设置好面后自动回到工程图,插入就行 了。

网友C:
插入一个零件视图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入一个零件视图就可以了呀。

那不是零件,整个是一个焊件,它只算零件中的一个实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零件,整个是一个焊件,它只算零件中的一个实体

局部视图呢?辅助视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