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4-03-25):
见下图,红色的警示内容。不会只有我这样吧,昨天开始,在家,在单位打开网站,想回复就会出现这样的警示对话框,我用的是Microsoft Edge,当然用其他浏览器也显示错误,但不会像Microsoft Edge这样严重,大家有没有类似问题,怎么办?我查了一下360浏览器的对策,不知道是否大家都通用,可行?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我用Via浏览器,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我用Via浏览器,一 ...

马上搞一个,对这个不懂,一看到红的就害怕

网友(点评):
VIA是手机端的浏览器。

网友(点评):
哦?难怪我没听过,手机除了购物,很少上网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上搞一个,对这个不懂,一看到红的就害怕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强烈推荐使用[Via浏览器],简单,小巧,实用
Via浏览器官网下载网址
https://viayoo.com/zh-cn/

网友B:
继续访问此不安全站点(不推荐)

网友B: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报告此站点不包含恶意软件威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访问此不安全站点(不推荐)

用了的,但做回复的时候它依然报错,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报告此站点不包含恶意软件威胁

发两遍,是否因为你的浏览器也报错,你不知道自己发了两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两遍,是否因为你的浏览器也报错,你不知道自己发了两遍?

我点了一次回复,它说回复失败就又点了一次,它说间隔10s以内不让回复,我就又点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点了一次回复,它说回复失败就又点了一次,它说间隔10s以内不让回复,我就又点了一次。

网站多少有点问题了,要不不会很多人都有同样问题。

网友C:
我用的也是EDGE浏览器,没出过这个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也是EDGE浏览器,没出过这个警告。

哦?那可能是设置问题,因为它提示我是平台网页被举报,你那没问题,可能咱俩设置不同。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 ,用的W11 edge  。我后面没有用原来哪个书签 ,你直接网页搜索重新再存书签,后面就不报了

网友:
今天的小黄文隐藏部分回复出现了这种情况,其他还没发现

网友:
换个360浏览器试试

网友D:
谢谢反馈 昨天已提交审核 现在应该没有风险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反馈 昨天已提交审核 现在应该没有风险提示了

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