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3工程图鼠标点到什么东西什么就隐藏不显示

楼主(2024-03-25):
SW2023工程图鼠标左右键点到什么东西什么就隐藏不显示,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知道解决的,谢谢!

网友A:
盲猜:键盘某个键卡住/被压住了

着重检查 Ctrl  shift   tab  alt

键盘排除问题后,重启

网友B:
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键盘某个键卡住/被压住了

着重检查 Ctrl  shift   tab  alt

不是键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问题

能具体点,什么硬件问题

网友:
快捷设置有没有检查下?

网友:
应该是配置问题吧,电脑配置跟不上了

网友:
鼠标快捷键检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