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升移栽电机选择

楼主(2024-03-25):
大佬们,怎么计算这个顶升移载所需要的功率与转速?速度是6秒一圈,货物加顶升自重是1000KG(货物是300kg),还有这个止挡怎么优化呢,我们经理说不好,让改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止挡没有缓冲吗⁉️

楼主:
下面偏心大凸轮,直径150。偏心35

网友:
偏心轮顶升?

网友B:
你经理光说不好让改,不说哪里不好,让改成啥样的吗

网友(点评):
(๑ơ ₃ ơ)♥:预感到改了也不会让经理满意⭕~~~~~~···

网友(点评):
觉得就是整体都挺好,就这个止挡机构很拉垮。如同BBA轿车配一个自行车瓦盖。

网友C:
升降的导向只有下方的几个轮吗?止挡速度不快的话加个聚氨酯垫就可以,不过这个悬臂结构看着有点悬

网友D:
6秒一圈是啥玩意一圈?? 升的慢就算mg  升的快就算mg+ma  加起来就是F  扭矩T就是齿轮=FR  丝杆F*PB/2π

网友(点评):
止挡咋改听经理的,他让加啥就加啥

网友(点评):
这个行业都是这么结构形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6秒一圈是啥玩意一圈?? 升的慢就算mg  升的快就算mg+ma  加起来就是F  扭矩T就是齿轮=FR  丝杆F*PB/2π

6秒一圈意思就是10r/min,电机需要的扭矩不会算,主动齿15,从动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经理光说不好让改,不说哪里不好,让改成啥样的吗

说悬臂太长,焊接的位置,容易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止挡没有缓冲吗&#8 ...

止挡位置焊接容易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降的导向只有下方的几个轮吗?止挡速度不快的话加个聚氨酯垫就可以,不过这个悬臂结构看着有点悬

升降不快,10r/min,横向运输20M/MIN,止挡我想不出来什么机构了,大佬,升降电机怎么算啊,我算出来功率大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悬臂太长,焊接的位置,容易断开

这样说我就看懂了,你那个直角肯定不行,就算焊接也得加三角支撑,或者你直接改在上面挡停,用整体件,不要用焊接件

网友:
应该是悬臂的地方太薄弱了,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我就看懂了,你那个直角肯定不行,就算焊接也得加三角支撑,或者你直接改在上面挡停,用整体件,不 ...

整体件怎么做想不出来哇,我们经理说用螺纹,我想不出来

网友D:
重1000KG 速度10r/min 偏心35 直径150

F=mg=1000*10=1000N
R=150/2+35=110mm=0.11m
T=FR=10000*0.11=1100N.M
T=P*9550/N
P’=T*N/9550=1100*10/9550=1.15kw
实际功率P=1.15*1.5/0.8=2.15kw
货物300kg 顶升机构700kg? 好奇是什么机构这么重
确实不小,可以试着在顶升机构下放置500~700kg弹簧,这样电机可以选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1000KG 速度10r/min 偏心35 直径150

F=mg=1000*10=1000N

我们公司以前用的0.75KW,传动比是2,电机的转速是20r/min,我就是这个搞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以前用的0.75KW,传动比是2,电机的转速是20r/min,我就是这个搞不懂

我想了一下,力臂长度应该给错了,你这个偏心35mm,提升高度就是70mm,
我们假设在机构上方设置个轮子拉这个机构,从0到70mm,这个轮子的力臂应该是35mm,按110mm的力臂是不对的。因为在最低点时,偏心轮是不做功的。

网友:
止挡建议放在正下方,周边钣金安装后什么也看不到,受力还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了一下,力臂长度应该给错了,你这个偏心35mm,提升高度就是70mm,
我们假设在机构上方设置个轮子拉 ...

用r=35算出来就对了,大佬这个图表是什么软件呢

补充内容 (2024-3-26 11:05):
还不知道有这个功能,我去看看,谢谢大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件怎么做想不出来哇,我们经理说用螺纹,我想不出来

你经理意思是你非要用直角工件的话不要焊接成一个工件,直角那里用螺丝固定连接吧

网友E:
300KG,0.33M/S,应该加缓冲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0KG,0.33M/S,应该加缓冲比较好

止挡上面加尼龙条会不会好点?

网友(点评):
您这种7字止挡撞击扭力大不太实用,外观也不好看,看看怎么改进下吧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能不能在转角处输送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