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长件磨平面请教

楼主(2024-03-25):
一块板材,双面磨,要求0.08平面度,实测0.7平面度,尺寸是1300*15*20.长度方向两头相差0.7,是沿着长度方向进行的往复磨,有办法解决不良吗
材质是45#,磨后打算热处理,这么大不良后续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补充内容 (2024-3-25 13:55):
尺寸看差了!1300*15*100,各位当个笑话

网友:
你这工艺一般人都看不懂,磨后热处理?做什么热处理?不变形吗?

网友(点评):
渗氮处理,HV500-600,深度0.5

网友(点评):
渗氮还差不多

网友:
这零件准备怎么在机器上用呢

网友(点评):
是一张,耐磨垫板

网友:
这个应该在它的安装基础上想办法,这么细长的零件,装上去就变形了

网友(点评):
整体磨,一般卧轴长台也不好磨,难道分解它台面去龙门磨

楼主:
现在怀疑是磨的时候有变形,有磁铁吸住是OK的,磁铁一放就回弹变形。

网友(点评):
越磨越变,,,,磨第一道就应该放隔离垫上磨。

网友(点评):
我们现在是留每边一毫米,一边0.2下四五次,再去另一边,这么下的,超差了

网友(点评):
不对,应该是每次都翻面磨,

网友:
这叫板材?怎么看都是一条方的铁棍

网友(点评):
20看错了,是100

网友:
这也不能叫板啊,你这拿在手上可以当四楞锏用了

网友:
材料选 用DF2,开粗后热处理,回火后深冷,磨到余量0.3,再装夹回火,深冷,然后再磨余量,只要你磨床有精度,哪就可以了
你想用45钢做到0.08精度,可能吗,
做好了记得请我大保键,

网友(点评):
研究研究

网友:
就是个长铁棍,拿下来送过去变形就不止0.08了。

网友:
这个设计或材料选择上都存在问题:1300*15*20这个属于细长杆,再怎么高的加工精度,温差造成的变形可能都不止0.08。

网友:
在设计上想办法,这么大平面不可能整体接触吧?

网友:
有个毛的加工方法!2 ]7 U+ [" E" W
闲着查了一下,这特么是1级的精度等级,哪个傻逼设计的?

网友(点评):
看了下图,两个面平行度0.08,平面度0.03

网友:
垫一下

网友(点评):
拿铜片垫吗,又怕凹凸不平

网友(点评):
磨床床床身要平,垫一下磨平一个面,翻身磨另一个面

网友:
你这板哪怕加工精度够,安装到机器上也不行了呀,安装精度满足,也承受不了负载呀,所以你需要有个高精度的基础

网友:
垫起来磨一边

网友:
先磨几件,根据变形垫,逐步调整。这样适合批量操作,单个就不值得。

网友:
你们的磨床是固定磁力还是可调节磁力的,如果是可调节磁力,你裁剪一块产品形状的胶皮或者垫3-5层纸垫到产品下面,周边用15mm以下的铁挡块挡住,开磁力,注意磁力大小只需要吸附柱挡块即可,产品是不被吸附的,然后用挡块顶住产品去磨削,消除一个面的变形之后测一下再翻面,反复两次觉得合格,0.08的平面度,要求不高的。

网友(点评):
感觉好像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点评):
亲测有效,MAZAK自动化的板子,之前比这个大,要求比这个高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大的方向不对,小的方向就会遇到死胡同

网友:
这种细长件不要死板的标平面度,实际只要控制厚度差即可。就像细长的导轨塞铁是控制接触面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