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本色氧化处理后孔周边有印记如何处理?

楼主(2024-03-25):
铝型材支架材料为L6005,T5处理,散热齿是挤压处理,表面采用本色氧化处理,现在发现螺孔、销孔,以其圆心3-5mm范围内,有云状痕迹,上周5供应商到货,今天开箱发现这一问题,那么能否返厂处理下?比较担心这个状态是否会影响电气件 谢谢!

网友A:
氧化时堵一下孔就行了

网友:
性能倒是不会影响,就是特么的处理的时候没有清洗干净。特别是孔槽很容易就这样。

网友:
重要的面朝上挂装。看看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些痕迹了,或能减轻。这些痕迹可能是螺纹孔里面的残留液体比较慢流出来导致的。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影响电气性能⁉️
如果用于导体的话,所有铝型材都影响导电性❕❗

网友:
拿个万用表测一下通断

网友:
一看就是做氧化的时候没吹干净  有残留液体就变成这样了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氧化时堵一下孔就行了

行家啊

网友B:
这是个氧化的时候,没吹干净,我们量多的时候就在厂里用硅胶堵住孔,量小的时候就叫拿去氧化的自己吹干净,返厂处理估计就是重新氧化,螺纹孔可能会松一点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氧化的时候,没吹干净,我们量多的时候就在厂里用硅胶堵住孔,量小的时候就叫拿去氧化的自己吹干净, ...

感觉销孔也有点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销孔也有点松

用硅胶条堵住比较好,堵住再退氧,再喷个砂,然后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