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图纸绘画

楼主(2024-03-25):
大佬们帮忙看看那里错了,剖出来就是不一样

网友:
看起来牙型螺距和图纸不一样

楼主:
这个没问题啊

网友:
可能螺旋线的方向或端面不对?还是剖切的方向位置不对?

网友:
剖切的方向位置不对。

网友A:
这个一眼看出问题啊,2.5-1.9=0.6,你那看比例比1.9还大

网友B:
剖切的方向位错了

楼主:
这都对呀,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眼看出问题啊,2.5-1.9=0.6,你那看比例比1.9还大

这个对呀

网友(点评):
...你自己都标出来了 1.15这个尺寸位置错了呀,我晕了,工程制图需要重修一下。

楼主:
就是这个不知道咋弄,顺时针逆时针都试了,就是画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剖切的方向位错了

试过了,应该是螺纹画错了但是找不到那里的错

楼主:
找着问题了,谢谢各位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