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厚卷至半圆,开孔如图,可行吗?

楼主(2024-03-25):
搞这个的原因,锥轴上有对堆焊要求,焊接划线手工操作不规则。然后想搞个套子,开腰孔用来画焊接线,焊缝20宽。每个腰孔画两条线。收尾相连。。。问题:这样开过,还能卷吗?

网友:
即使能卷,成型后腰孔是什么形状了。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尝试着平板开孔后,再卷板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03-25 20:47

?(?*ˊ?ˋ)??????~:; ?尝试着平板开孔后,再卷板

平板开好,卷的时候,孔会变形,上面那个说的对,只不过我的要求不高,焊缝而已,别变形过大,影响不大吧,

网友:
可以激光割好孔,中间的腰孔留几点不割断,卷好后再把中间腰孔里的料去掉,这样变形好控制些

楼主:
这样开 好像还是不怎么好, 还有其他好的方案吗? 我之前想的是开小圆孔,3mm直径,  两点确定直线。 记号笔点一下 ,再连成直线。有点误差 不影响的,就只是为了确定焊缝位置罢了

网友:
卷后开孔效率低,模具也麻烦,不如平板开孔。如果要求卷后开孔标准,平板开孔做成展开的非标孔,比如椭圆,卷后即正圆了。

网友:
先开孔再卷会导致的的问题不只是孔变形,主要问题的开孔的那一片区域的曲面会不光顺,如果只是小批量产品,用薄塑料板做个模具就行,如果是大批量的确实需要做个钢的模具,建议卷完再开孔,可以考虑冲孔或者线切割

网友(点评):
几件就可以了,给工人焊接前使用,各种尺寸的锥轴 都弄个这样的东西。 你说用塑料板做个模具,塑料平板开孔后,再卷 是吗

网友:
如果就做几件你直接用几张A3纸打印拼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
可以考虑3D打印哦,绝对的规则,想要什么形状基本都可以

网友:
先卷然后激光开孔,这样板表面不会变形

网友:
你把腰型孔改成两个间距20的矩形孔可以么

楼主:
第一节

第一节

第一节展开

第一节展开

第二节

第二节

第二节展开

第二节展开

理想状态下, 划线直接到位,不用两端画一点,再拿卷尺连接。  中间留一段的作用是 听上面几个老哥的意思, 卷成型之后再切割机切掉,图片上是整圈,我用半圆就行,到时候包在轴上,直接可以画一条长线, 焊缝按着中心线走就好
,目前打算用不锈钢薄板,听了上面的几位意思,可以用薄塑料,纸张,等等。。还有什么材料技能开孔,又容易卷,最好工人直接拿去 包在轴上就行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想状态下, 划线直接到位,不用两端画一点,再拿卷尺连接。  中间留一段的作用是 听上面几个 ...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期待成品能发出来看看❕

楼主:
小东西 毕贴完毕,有始有终。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