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无杆气缸选型中,下图这种情况怎么理解

楼主(2024-03-25):
图中的F力是什么意思,还有右边的小车代表什么?所谓的负载偏移如何理解,先谢过大家,还请知道的朋友解惑下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負載偏移:就是負載水平移動
小❝車❞,就是最大負載(单位公斤)

网友:
图中的L0可以多瞧瞧

网友:
温州无杆气缸找来要直线轴承的很多。

网友:
小车就是负载,气缸能拉多少公斤的东西
F就是气缸的作用力,
L0就是负载偏移,相当于力臂

网友:
无杆气缸相较于有杆气缸,一般会自带导轨,除了验算推力,还需检查导轨各个方向的承受力矩。图中这是考虑无杆气缸导轨能承受的倾覆力矩,你看它计算公式分子应该是厂家规定的最大承受力矩,分母是负载面到导轨面的力臂。

网友:
个人理解:如果无杆气缸配合线轨滑台使用,可以不用考虑这个力矩偏移,只考虑推力(滑轨承担了各种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