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削问题,请指教

楼主(2024-03-26):
轴承滚道表面磨削,要求表面微凸约5um,这是三坐标检验结果,有搞磨削的前辈指教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上下起伏的形状,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心

砂轮偏心?

网友:
磨削中心和轴承中心已经偏心了,看你的第三方检测图,基本凹凸各占一侧,且越往中间部分,行成峰值。

网友B:
要考虑你的磨削工艺,设备是什么设备,工件转还是磨头做画圆运动,工件如何定中,在公差要求内工艺就没问题,你研究这个要做什么?提升设备工艺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考虑你的磨削工艺,设备是什么设备,工件转还是磨头做画圆运动,工件如何定中,在公差要求内工艺就没问题 ...

工件直径1.5米,日本OM车磨复合,磨削时覆盖磨,不符合要求的是相邻峰尖距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件直径1.5米,日本OM车磨复合,磨削时覆盖磨,不符合要求的是相邻峰尖距离

覆盖磨,磨端面吗?轨道表面应该是内圈或外圈吧,所以大家有偏心的推测。如果工件不下直接换磨,只能排除定中问题,其他比方上边朋友说的磨头、刀架精度、甚至程序都要做相应验证,可以通过整批活的检验结果来排除。比方有好的有坏的,可以推断程序没问题;没换磨头的时候没问题,可以推断磨头问题;如果不固定频率的出现精度偏差,就检查刀架是否有问题。我不在,没办法具体根据实际情况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覆盖磨,磨端面吗?轨道表面应该是内圈或外圈吧,所以大家有偏心的推测。如果工件不下直接换磨,只能排除 ...

先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