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做1.5M高磁悬浮logo的呀?

楼主(2024-03-26):
需要做一个1.5M左右高度logo,能旋转,所以想到了磁悬浮技术,奈何对这些了解甚少,有没有厂家能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草图看看,到底是哪里悬浮,离地高度多少

离地1.5m,具体就是类似特斯拉那样的标志,然后悬浮在一个底盘上面周围加的圆圈

网友B:
离地1.5M,然后还要匀速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地1.5M,然后还要匀速旋转?

不是,坐在地上,logo高度为1.5m

网友C:
是logo的高度1.5米还是要悬浮1.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logo的高度1.5米还是要悬浮1.5米……

logo是坐在地上的,高度1.5m,中间有一个大概是伞状的东西需要悬浮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go是坐在地上的,高度1.5m,中间有一个大概是伞状的东西需要悬浮

画个草图看看,到底是哪里悬浮,离地高度多少

网友D: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悬浮物是多大重量,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D: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悬浮物是多大重量, ...

上面有图,重量未定,目前只有一个参数就是离地高度1.5m

网友(点评):
图在哪里

网友:
调试过水悬浮的大石球,1.5米直径

网友E:
上悬浮还是下悬浮,下悬浮的话有横艺,不过下悬浮的专利应该差不多过期了,可以自己设计,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悬浮还是下悬浮,下悬浮的话有横艺,不过下悬浮的专利应该差不多过期了,可以自己设计,需要的话可以联系 ...

我这个应该是有底座,上面的东西悬浮这,应该是上悬浮吧,不太懂

网友:
画个3d图说明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应该是有底座,上面的东西悬浮这,应该是上悬浮吧,不太懂

这是下悬浮,上悬浮是吸的,在上面,深圳的话认识一家做磁悬浮的,忘记叫啥名字了,需要可以回头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下悬浮,上悬浮是吸的,在上面,深圳的话认识一家做磁悬浮的,忘记叫啥名字了,需要可以回头找一下

太需要了,如果不麻烦的话还请帮个忙,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下悬浮,上悬浮是吸的,在上面,深圳的话认识一家做磁悬浮的,忘记叫啥名字了,需要可以回头找一下

原来如此,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悬浮还是下悬浮,下悬浮的话有横艺,不过下悬浮的专利应该差不多过期了,可以自己设计,需要的话可以联系 ...

需要啊,那怎么联系,顺便问一下横艺是什么,没了解过这个东西

网友(点评):
横艺是一个做下悬浮比较专业的店,不过价格贵,最好去1688找红枫的店,随便找个客服说就行,比较便宜,因为专利问题,都是一家公司开一堆小公司打游击战